【求方法】死胖子如何穿云才能既省点又飞的高

楼主(2014-01-26):
死胖子加了5块2700的电池,容量大了,但重量也大了。

如果加大油门穿云,拉升降舵,飞控显示电流50-60A,耗电太大,而且对电调也不好,求教如何穿云省电,而且飞的高?

设置航点?盘旋?还是直线? 油门应该怎么控制,还是一直最大油门拉升降舵。疑惑啊。。。

网友A:
没必要全油爬升,半油就爬升很快了,最多10几A的耗电。

网友B:
你买的是洪哥的那款电池吧?我也买了4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全油爬升,半油就爬升很快了,最多10几A的耗电。

你耗电这么小?
我随便都是20-30a,只有在平飞的时候才10几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洪哥的那款电池吧?我也买了4块

天捷力的电池

网友:
好像都一样的

网友:
就是黑皮有点长有点扁的那种,富力的

网友:
还鸡*巴(监控)穿呢。

网友:
直线上升省电而且也快

网友C:
楼上正解 保存20-30°的爬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保存20-30°的爬升最好

爬升的时候你是怎么控制直线,我爬升的时候,总是被风吹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耗电这么小?
我随便都是20-30a,只有在平飞的时候才10几A的电流。

用好点的电机,配大点的桨11*6以上的APC原装桨,电池也不是越多越好,太重也爬不动,4S5200毫安电池爬1500米问题不大,飞个40分钟比较轻松,手动飞过一小时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点的电机,配大点的桨11*6以上的APC原装桨,电池也不是越多越好,太重也爬不动,4S5200毫安电池爬150 ...

我用的是1w的电池也基本能飞20多分钟,难道是我电机的问题?

电机:3720 kv1250 浆 10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w的电池也基本能飞20多分钟,难道是我电机的问题?

电机:3720 kv1250 浆 10寸

1w电池飞1小时以上,肯定是你的配件出问题了

网友(2014-07-03):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w的电池也基本能飞20多分钟,难道是我电机的问题?

电机:3720 kv1250 浆 10寸

5200的电池20分钟   1W的 应该不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w的电池也基本能飞20多分钟,难道是我电机的问题?

电机:3720 kv1250 浆 10寸

你不会全油门飞的吧 不可能这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