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做场外充电怎么样

楼主(2014-01-26):
这个是电瓶车的电池48V 可以用来充B6吗

楼主:
是不是有个降压模块可以降到12V

楼主:
就是太重啦。提起来放后备箱有点废力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可以嘛

网友A:
既然你只用B6 而且您也开车,为何不直接夹在车上的电瓶上,然后把车打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只用B6 而且您也开车,为何不直接夹在车上的电瓶上,然后把车打着呢?

你给加油啊?

网友:
这是四个12v的电瓶串起来的   你可以拆开    拿出两个来并联   估计就够用的

网友B:
B6的输入端电源要求直流11V~18V5A,故你这组电池可以用,前提是要把当前四个串联的电池拆开,然后改为两个(或多个)电池并联使用,当然只用一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做的不足是:为了兼顾原来电池组的充电器充电,你使用完B6后,还得把这四组电池还原成以前的串联接法,麻烦。

网友:
我是直接夹车子电瓶上,正好12V,4A充B6

网友:
要么用dc-dc降压模块,要么只用一块或改成多块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只用B6 而且您也开车,为何不直接夹在车上的电瓶上,然后把车打着呢?

打着火 要烧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的输入端电源要求直流11V~18V5A,故你这组电池可以用,前提是要把当前四个串联的电池拆开,然后改为两个 ...

就是啊 那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或者是换充电器

网友C:
B6 才50w 你直接挂汽车电瓶上充就好了,几个小时完全没问题,对你车的电瓶没影响的

网友D:
肯定可以用,只要满足B6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还有别去用车子的电瓶充,怠速油耗高不去说了,绝对伤车,一般此法都是土豪用的,车子对于土豪来说算个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用,只要满足B6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还有别去用车子的电瓶充,怠速油耗高不去说了,绝对伤车,一般 ...

就是蛤 但是我不小的这组电池多少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 才50w 你直接挂汽车电瓶上充就好了,几个小时完全没问题,对你车的电瓶没影响的

你在车上充过电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蛤 但是我不小的这组电池多少安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拆开用吧。不过看图片感觉不是新的了,如果有三五年的话基本已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蛤 但是我不小的这组电池多少安

以前用B6就直接挂车上充的,现在用308DUO飞大机用外场电池包,你算下,B6才50W也就是才5A的电流,你汽车电瓶是65A时,也就是说你用65A电流放电可以用一个小时,你才5A 你算下可以用多少小时,你汽车电瓶只要不过放就行了

网友E:
单个抽头直接冲,或者4个并成12V的也可以,多点线头而已,不是和4S电池一样。

网友F:
想省钱你就买个50-100w的太阳能电池板。 高端大气上档次能装B。 50w的有18V 2A。 70w的用12v5A充电就没问题了。还能用来充你这4个蓄电池。
另外蓄电池想用B6需要改线, 装几个插头插座就行了, 用的时候拆下来一个一个用, 冲的时候装一起充。

网友G:
改成并联的,可以直接给B6充电。
不过楼上几个说的很对,既然有车,就吧车上上的电瓶充分利用。比如在家里把车上的电瓶冲满电,在外场直接用车上的电瓶充电。

网友H:
用三个三刀开关可以实现串充并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