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单独接地? 如何理解资料中的单独接地?

楼主(2014-01-26):
如变频器与控制器两者的地线在家庭里如何实现单独接地?

家里只有一条总的地线,然后分到各个插座上。

要实现单独接地,是不是要重新弄一个接地点才能实现?

============================
相关资料:

变频器柜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接地要求
1.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

网友:
如果是新住宅楼   居室的三相插座地线是可以理解为单独接地的   因为它是从变电站的地线引过来的  老住宅楼吗 就难说了

网友:
意思就是不要串联接地

网友A:
是的,家庭线路不具备单独接地的条件,如果是一楼可以自己搞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