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飞越450配置,加D10控,预算2000

楼主(2014-01-26):
本人刚入模,潜水一段时间了,求各位前辈推荐下飞越450的配置。机子加D10控(主要是为以后升级用,免得再换控),预算2000。无副翼可以配的出来吗,请大家推荐下         ,   有副翼的或是无副翼的配置单。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我不是很懂,但是我的450是自己陪出来的,估计这个价格只能算一般般了

网友:
不加控2000可以比较主流 看我刚配的

网友A:
都收二手吧!

楼主:
roger055发表于2014-01-27 08:26:48
不加控2000可以比较主流 看我刚配的
新手刚玩,配置不要很主流哦,练的好了再上好的配置,控以后就暂时不用升级了

网友:
2000预算配450随便配都行啊

楼主:
zc69331314发表于2014-01-27 09:20:57
2000预算配450随便配都行啊
主要是想配D10控

网友B:
2000不够,还有电池,充电器这些。直升机不要太垃圾,要不也是浪费。

楼主:
闻机起舞发表于2014-01-27 09:22:47
2000不够,还有电池,充电器这些。直升机不要太垃圾,要不也是浪费。
主要是这样考虑考虑,新手配的好,照样还是免不了炸鸡,先练好悬停和航线,有一定基础了,再升级。配D10控主要是以后就不用再花控的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样考虑考虑,新手配的好,照样还是免不了炸鸡,先练好悬停和航线,有一定基础了,再升级。配D10控 ...

D10 也的500-600吧,一只450 1000多,真的不行!还有电池这些,不花钱吗?自己考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样考虑考虑,新手配的好,照样还是免不了炸鸡,先练好悬停和航线,有一定基础了,再升级。配D10控 ...

那就收二手的更合适
炸了也不心疼,但是收个好的无暗伤的就得多关注了o

网友:
你都没算上控啊。。。那2000搞不定,工具+充电器+电池就不少米

网友C:
首先买控 接受 控换成锂电池 这大概要800左右!剩下再买电池,建议用狮子的,80一块,新手足够了,充电器就用B6就可以了。剩下的钱你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买控 接受 控换成锂电池 这大概要800左右!剩下再买电池,建议用狮子的,80一块,新手足够了,充电器就 ...

工具电池不包括啊,就是飞机加D10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电池不包括啊,就是飞机加D10控

274551747 来这个群  会有人帮你解答!

网友:
2000 除去控 电池 充电器  就剩1000了     飞越空机680  还剩 320   买个陀螺就没了    LZ得加钱

网友:
换更便宜的控,或者加预算。否则配出来很差。还有一种办法,不用飞越的450,换其他国产的机架,将机架价格降到400左右,另外电装系列选用便宜的。
不过,充电器和电池仍然要花钱啊。建议提高预算吧。。。

飞越的经济套装大概1500~1600,D10控也得500~600吧?再加电池、充电器,增加预算靠谱一些,而且还取决于电池要几块。。。

楼主:
conrad发表于2014-01-27 13:50:01
换更便宜的控,或者加预算。否则配出来很差。还有一种办法,不用飞越的450,换其他国产的机架,将机架价格降到400左右,另外电装系列选用便宜的。
不过,充电器和电池仍然要花钱啊。建议提高预算吧。。。

飞越的经济套装大概1500~1600,D10控也得500~600吧?再加电池、充电器,增加预算靠谱一些,而且还取决于电池要几块。。。
如果2500的预算,飞越450的能怎么配,全套到手飞做的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2500的预算,飞越450的能怎么配,全套到手飞做的到吗

选择几块便宜电池,便宜充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D(2014-07-02):
引用 网友B:
2000不够,还有电池,充电器这些。直升机不要太垃圾,要不也是浪费。

老师求推荐一套主流的飞跃配置,谢谢

网友A:
多关心二手区,可以碰到质优价廉的二手装备

网友:
遥控建议收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求推荐一套主流的飞跃配置,谢谢

新手就飞越空机  斜盘KST215 锁尾515 花牌电机 好赢电调 40-50A,三轴自己选。充电器A6或者BC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