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图,自己做~ 关键词:DIY 330机架 KK飞控

楼主(2014-01-27):
一口气把近一个月的工作用心汇报给大家,不顶没道理~

冬天很冷,多轴飞行器是电池做动力,天冷了对电池放电影响很大,想做个小的四轴飞行器家里玩。

先在SolidWorks软件里画图,准备自己做。

飞控:选择了KK飞控,室内玩,没必要GPS;KK飞控没有自稳系统,为了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所以这架飞机准备用KK飞控。

电机:飓风2208 1100KV (电机TB买的,在路上,没有具体尺寸,所以借用别人画好的SW图)

电调:好盈飞腾10A无刷电机电调

电池:3S2200mAH电池。(画图时候准备用格氏电池。TB上发现ROC电池价格不错,最终定了ROC电池,外形尺寸一样。)

螺旋桨:乾丰APC8045正反桨 (这个俺不会画,只能借老外画的成品)

接收机:Frsky TRF6 六通道接收机

机架:机架是这次的重头戏,定成330轴距。自己DIY,材料选用1mm厚度的黑色玻璃纤维板。SW画图,出刀路,上咱自己的半自动数控铣床。初步画了个组装图。看看~

另外,为了减轻重量,准备采用尼龙螺丝和尼龙柱。在SolidWorks软件里指定了所有零件材料的质量密度,预计飞机做出来起飞重量640g。

=========================一点都不华丽的分割线================================

开工了~

没有想到,加工玻璃纤维板这么幸苦,玻璃丝扎手里,奇痒无比。痛苦啊~

为了赶进度,过程没有照相,要点就是要把玻璃纤维板固定好。尤其是最后断离那下,好几个件都是最后一家伙给弄报废了。

直接上加工好的图片了~  实际安装的时候中心板上下互换了下,觉得下板用大点的还是好看,SW里的图纸完后修改下。尼龙螺丝和尼龙隔离柱是网上买的成品。

自己加工的玻璃纤维板合影个,(飞控上面那个保护板要修改下安装方案和尺寸,稍后做一个)

缺一个飞控保护板的所有玻璃纤维板重量:

机臂的组装方法

机臂和上下中心板安装好后的重量,我自己很满意,和预计的一样。

安装飞控、三电(电调、电机、电池)、螺旋桨后:

注意看起落架,是打包装用的那种钢带,剪成8mm宽,两头钻孔,弯曲。

完成后的起飞重量635g,图纸阶段预计起飞重量是640g,嗯~ 满意~

KK飞控要45度安装。放个细节图:

楼主:
按照飞控的说明书,KK飞控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没有GPS、OSD、数传、图传这些功能,好接。

按照顺序简单介绍下调试过程:

电调、接收机、KK飞控接线确认准确无误。

飞控飞行模式和卖家联系,确认出厂刷的是XCopter模式。我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设计的。所以不用刷固件了。以后再实践咋刷固件。

电机臂上标示清楚电机号、旋转方向,以防止自己犯迷糊弄错。看红圈:

上电~没有问题。继续~

校准遥控器各通道及正反舵正确性,通过;
校准油门行程,完成;
校准方向、俯仰、横滚摇杆的中立位置,完成;

调试方面,多轴主要出问题就是电机顺序、电机旋转方向、正反桨的安装。这些问题都能导致飞行器乱来~

确认无误,准备试飞,心情那叫一个激动啊~

实际试飞,第一次起飞推油就直接就地翻一跟头!断一只桨,傻眼了~ 前面提到的问题都没有任何错误啊,地面测试都对啊?而且是不止一次的检查了这些问题的,咋能这样对我呢?

仔细检查发现KK飞控还有个特殊功能,我猜不知道已经毁了多少飞机了:“陀螺响应方向” ,这个问题开始我没有注意到,是第一次起飞出问题后才开始仔细琢磨后发现的,以前接触过的NAZA APM都没有这个需要调整。新手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修正这个问题,继续去试飞,终于试飞成功~

KK飞控不带自稳系统,也就是说你需要一直不停的操作遥控器来修正飞行器的姿态。这对操作手的要求一家伙高了。自己水平也就模拟器里飞了飞,只能飞个对尾(飞行器尾部对操作手,这样方向都是正的,想左就向左掰,想前就朝前推杆。),对头都不会(飞行器头对操作手,此时横滚和俯仰反向了,需要有本能意识能反向操作。)更别说四面悬停(飞行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对操作手,都能正确的操作飞行器悬停,对操作手反应要求更高......),看来KK飞控真心不是初学者玩的。慢慢练吧~

试飞两块电池,就发现几个问题:
1. KK飞控难操作,每次降落都是跌跌撞撞的,两块电池飞下来,起落架成这嘴脸了,看来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钢带,是一种“略有弹性的铁带”,不行,改吧。

2. 为了减轻整机重量,全部采用尼龙柱和尼龙螺丝,也有问题,几个比较吃力的地方得换铝柱、金属螺丝。

3. 飞行难控制,想通过给飞控加减震器提高操控精度。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

楼主:
《《《《《《《《《《改造篇》》》》》》》》》》
1. 起落架:
Solidworks继续,起落架部分打算这样修改:

美化下吧? 这样:

材料不是航空专用铝材,想搞没处弄去啊,就是最普通的铝合金门窗上取的铝板,具体啥型号铝材不知道,呵呵~~厚度1mm,铣出形状自己手工折弯。

应该是完美解决了,待实践考证吧~

2.换铝柱和金属螺丝:

另外上下中心板和机臂连接的地方全部换铝柱及金属螺丝。完成~

3.KK飞控减震器:
这个有点恶搞了,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还是老办法,光驱上拆减震球。这次减震器没有做下板,直接集成在机身上,所以得自己车制几个特殊螺丝。

这飞控太轻,估计得配重,但是小飞机对重量敏感,算了。就这样吧~

====================================================

改装完成后的:

重量超出最初设计30g,只能这样了,等俺操作水平好了,还能减轻些重量~

网友A:
手工不错 是TB  CNC加工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 是TB  CNC加工的板子吗

是自己做的。我有台自己改的半自动数控铣床。用铣床和车床加工了些零件。

可以看这贴,是我做APM减震器。里面能看到加工过程和加工现场。

APM问题三:减震器制作 22楼应泡泡老师要求放今天试飞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我有台自己改的半自动数控铣床。用铣床和车床加工零件。

可以看这贴,是我做APM减震器。 ...

真牛啊呵呵,你这个330重量掌握很好啊,怎么不做大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牛啊呵呵,你这个330重量掌握很好啊,怎么不做大机架

开篇就说了......
天冷,想室内飞。

网友B:
你的sw的图...好嚣张啊...
电调都画了..好多素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篇就说了......
天冷,想室内飞。

有工具真好 想做什么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w的图...好嚣张啊...
电调都画了..好多素材啊

自己喜欢机加工,反正也是闲的蛋疼,找乐子呗~ 也是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喜欢机加工,反正也是闲的蛋疼,找乐子呗~ 也是学习。呵呵~

恩..家伙真全乎...真羡慕

网友:
kk 准备大把大把的桨吧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C:
有加工设备真好,你的设备是专门用来加工航模吗?还是主要加工别的东西顺带加工个航模用的东西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制图啊

网友:
呵呵,机架画了有用,但是电池电调电机你是为了作秀吗?还有kk,逗坏我了,我还以为你要把电子件都3d打印出来就能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制图啊

lz开篇说了是sw

网友E:
tfr6 有效距离有1km 么

网友:
软件全称

网友:
楼主  DIY 的 很专业啊  羡慕 有好工具

网友:
配置几乎一样,顶楼主。

网友:
顶~~~~LZ图画的真是煞费苦心哪,机机也挺漂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造篇》》》》》》》》》》
1. 起落架:
Solidworks继续,起落架部分打算这样修改 ...

楼主,你的机臂加强筋的槽怎么开的?多大的刀开的啊?我的切好后有个半圆的角得自己打磨后才能扣进去,你的切出来是直角的?

网友:
冬天很冷,多轴飞行器是电池做动力,天冷了对电池放电影响很大,想做个小的四轴飞行器家里玩。
先在SolidWorks软件里画图,准备自己做。
——楼主原话。

网友:
这tm,nb,弄那么多图,厉害,佩服,设备一流,可以开厂

网友G:
10A 电调  扛不起这电机吧

网友H:
相当不错啊,能加个好友不?向你学习学习一下SW:QQ283055323

网友:
令人羨慕

网友I:
SW我还不会画桨啊!求教!

网友:
敢问楼主,玻纤版用什么加工的

网友J:
kk就没必要减震了嘛!程序没用到微分控制,对震动不敏感

网友:
加工高手!

网友:
楼主加工技术很好,我过去曾经干过机械加工,后来换了工作,没有设备,想干点什么都难。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灰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kk就没必要减震了嘛!程序没用到微分控制,对震动不敏感

首先是飞控太轻,这减震器效果不咋地。

你说的可能对,实际飞行没啥效果。不像我的APM飞控,减震不减震直接是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r6 有效距离有1km 么

不知道,没有做过拉距测试。
我的飞行都是目视飞行,而且还是近距离,呵呵~ 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加工设备真好,你的设备是专门用来加工航模吗?还是主要加工别的东西顺带加工个航模用的东西

不对外加工的,就是自己的玩具间。
改变观念了。不光小孩需要玩具,大人也是需要的,只是玩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臂加强筋的槽怎么开的?多大的刀开的啊?我的切好后有个半圆的角得自己打磨后才能扣进去,你 ...

我的加工是铣床干的,铣床转速不高,不敢用1mm铣刀,自己也没有。呵呵。我用1mm的中心钻开的。

自己DIY玩,那个半圆角没办法,只能是尽量选用小R的刀具,也是自己手工修的。

批量生产可以把许多做好的板子立起来走一刀,但是牵扯加装了,得认真些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SW我还不会画桨啊!求教!

看贴不认真,都说了。 我拿老外画好SW直接用的。
螺旋桨的角度和外形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所以没有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A 电调  扛不起这电机吧

电调似乎确实小了,快递送来东西拆开一看有点傻眼了。光体积上也太小了吧~ 出线还那么细。
实际使用确实能感觉电调有温度。天热了不知道能不能抗住。

网友:
LZ动手能力太強大,, 羨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当不错啊,能加个好友不?向你学习学习一下SW:QQ283055323

我也是玩着学着,问我不如问度娘,看优库。

我QQ1935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