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大电流高压电调用的 MOSFET

楼主(2014-01-27):
想 DIY 几个船用大电流高压电调来用,线路都看好了只剩下 N ch MOSFET 的选用,看了一些厂家的规格后应该还是会用 D2PAK 这种包装的。
希望规格(大约接近):60V、100A 、Rds(at 10V) 0.003Ohm
但对 MOSFET 的市场行情不太熟悉,不知哪几款的较普遍与便宜好购得?

网友A:
去ir官网看看吧。。。D2PAK封装很少能有达到100A的,山寨电调用的最多的FDD8896,内阻5.8mOhms,实际最大只能达到35A左右。之前看中了IRFR7440PBF 40V 内阻2.4mOhms ,应该能达到70A,可惜网上只能买到别家生产的替代品,没测数据,但使用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ir官网看看吧。。。D2PAK封装很少能有达到100A的,山寨电调用的最多的FDD8896,内阻5.8mOhms,实际最大只 ...

这两颗的电压都太低了,我要能上 10S 的电池所以耐压得要有 50V 以上。
先前用 P0603BDG 6S 的电池跑没幾次都烧光光,所以要改成 HV 高压版。

存找规格有找到几颗,BUK6C2R1 55V 228A 1.9mΩ、BUK962R2-60E 60V 120A 2mΩ、PSMN1R7-60BS 60V 120A 1.66mΩ。
这几颗不知好不好,过完年来去询价看哪一个比较便宜点。

网友(2014-03-04):
这位兄弟,能否接受TO-220封装的MOS?虽然比TO-252(DPAK)大一点,但是电流能力强很多。你可以查一下这一颗MOS的规格书——KU035N06P。

网友:
NCE01H29T 100V 290A 如何???

楼主:
感谢两位提供型号,虽然电流是够大但导通阻抗不够低,最好要在 2mΩ 以内是最佳。
电路上会以三棵来并联使用以降低阻抗减低热量,电流单颗有 100A 以上即可,因为是无刷电变需用到 18 颗所以体积也很重要,以 DPAK 的包装是最为适当。

我上头提到的三棵编号已问过零件商,都要 RMB 10元上下,这有超过预算,所以还要继续寻找更佳又更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