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问题!麻烦各位来看下!

楼主(2014-01-27):
本人新手菜鸟!刚装了台450!控是D10原厂固件+RX1002!可以正常对频!然后起飞!就碰到问题了!每次悬停30秒左右!飞机会抽筋抽一下!就感觉是舵机的抽动!副翼抽一下!往左边速度很快的倾一下!然后再是升降舵机抽一下!往前猛抽一下!目测震动各种没有!起飞震动肉眼几乎看不出!每次悬停1分钟左右!抽2下!回家看K8日志 震动2700到3300左右!吓死人!换过K8没用!后来同样换了朋友的D10控(已刷机),用30块的山寨接收!居然好了!请问各位!是不是RX1002设置问题?接收基本全新!朋友买来就对过频一次!然后就给我了!请问各位是不是RX1002设置问题!

网友A:
振动大,接收机是不是有接触不良啊?是不是插口有氧化?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调供电不足也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好检查是电调BEC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大,接收机是不是有接触不良啊?是不是插口有氧化?

现在好了!我是用的华科尔的RX1002接收!两根线很长!我都绑在尾管上了!应该是触碰金属!两根线都触碰金属导致信号不佳!所以K8日志里显示很多通道错误!现在重新排了下接收的线!K8没错误日志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调供电不足也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电调用的花牌新50A BEC 5A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