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航拍,需要满足啥要求?

楼主(2014-01-27):
购入了WKH全功能版,900电台

想来个直机航拍

想了解一下,在市区航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对设备有什么要求?

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航拍应该是多轴的菜吧

网友B:
虽然我也用600作为航拍机,但不得不承认多轴已经是航拍新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用600作为航拍机,但不得不承认多轴已经是航拍新星了。。。

600航拍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应该是多轴的菜吧

听说直升机抗风性好,机动性高。

网友:
会不会续航时间不够长

网友:
在小城市也许行,大城市你自己掂量着办。

网友:
现在我都将直升机航拍改为多轴了,直升机航拍稳定性没有多轴好,机动性好并不适用航拍,建议上多轴

网友C:
一般建议用多轴,稳定些。如果一定用直机:1、选大机(起码考虑600以上),抗风性好,稳定性好一些;2、选好云台,自稳效果好;3、机械调整完好。

网友B:
还可以吧。。。因为NAZA-H没有失控返航,所以不敢飞高

网友D:
必须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多轴

悟空H已经在路上,。看来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吧。。。因为NAZA-H没有失控返航,所以不敢飞高

悟空H已经在路上,。看来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建议用多轴,稳定些。如果一定用直机:1、选大机(起码考虑600以上),抗风性好,稳定性好一些;2、选 ...

谢谢您。

直机航拍,有副翼  和无副翼  那个好?

楼主:
顶顶好啊!
谢谢了...

您玩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直机航拍,有副翼  和无副翼  那个好?

这还真没试过,不过凭感觉,无副翼配一个好一点的三轴,其稳定性应该比有副翼强吧?

网友E:
两种我都飞   但感觉用直升机航拍比多轴放心    用多轴随时担心抽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好啊!
谢谢了...

450和550,新手,没人带,自己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没试过,不过凭感觉,无副翼配一个好一点的三轴,其稳定性应该比有副翼强吧?

谢谢啦~

我打算安悟空h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我都飞   但感觉用直升机航拍比多轴放心    用多轴随时担心抽风

有人说多轴好,有人说直机好,纠结啊~

您用啥飞控?
感觉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打算安悟空h飞控了

提醒注意,谨慎选择飞控,我除了几个450、500、600电直外,也有六轴,我的六轴选择的X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注意,谨慎选择飞控,我除了几个450、500、600电直外,也有六轴,我的六轴选择的X4...

大疆和零度飞控,那个更好用?

更安全?

网友F:
专业航拍汽油机比较普遍

网友:
还是多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和零度飞控,那个更好用?

更安全?

没用过DJI,不好评价,反正我用的零度X4感觉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DJI,不好评价,反正我用的零度X4感觉挺不错的。

谢谢您,您感觉x4有哪些优缺点?

祝您爽飞~

网友G:
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设备水准到位、飞手水平到位,至于用多轴还是直接,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设备水准到位、飞手水平到位,至于用多轴还是直接,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嗯嗯~说的很到位...

网友(2014-08-06):
直机航拍一般要在800以上,小的都只能玩玩。多轴航拍也只能搞大6轴和S1000这种,其它也只能闹减玩。直机航拍一般上的是油机,这样留空时间长。多轴简单,就留空时间太短了。

网友:
市区航拍直机太危险了吧?想好后果,如果能承担的起的话用啥都无所谓,不然的话还是多轴靠谱一些,最起码没有太大杀伤力!

网友(2014-11-02):
引用 网友F:
专业航拍汽油机比较普遍

不见得吧?油机震动很麻烦的,发动机还牵扯到熄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