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耍机报错 请高手帮帮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27):
富斯9刷机报错,不知道是线没焊接好还是什么原因,线都是按照教程焊接的检查过几遍没发现问题,高手帮帮看看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应该是线没接好,再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没接好,再仔细检查下

请问你有没接线的图片,我是按照帖子上接的

网友:
仔细查看SCK这个脚。有一版本的FS9的SCK焊盘是搞错的,SCK是从右边数第6根,而焊盘放的是第9根

网友:
找单片机的脚定义,对着找

网友:
拍些焊线和连接的照片来看看吧。。。

网友:
引脚定义图:

companion9x配置图: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找到了  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