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接口貌似没搭上?大师进来确认下!

楼主(2014-01-27):
拆装用了一个多小时,感觉接口貌似金属片没贴上,如果只差那么点距离,是否是0信号,还是比没装前好一些呢。感觉热熔胶没电焊好用

网友:
没有 看明白LZ什么意思!!!!!!

网友:
这玩意是精灵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這是控還是機體接收端!看不懂
電焊!焊上肯定不行的

网友:
看上去天線的ipex接口好像和接收器的接口分離了,是沒有按緊ipex就上熱熔膠了,還是沒完全冷卻就動了天線?

网友:
IPEX接口改装失败的标志!

网友:
看不懂 大神指教

网友:
什么东东,能稍微详细点嘛

网友:
真没看懂

楼主:
7、8楼的能看懂,昨天又拆机重接了下

网友:
楼主你到底想表达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