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上一段自己的精灵帖!

楼主(2014-01-27):
拿精灵参加婚庆活动
配置如下:套装的精灵1代,普通2轴自稳云台,银狗3。后期只做了剪辑,未做增稳。

网友:
还是宽屏的好看点

网友A:
不错     请问 :小精灵2 在室内飞行拍摄 采用的那种飞行模式?  室内GPS信号很差 姿态模式下 小精灵定点的精度还有吗? 能够自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

网友:
室内需要用桨保护吧

网友:
下面的人着凉拉

那么多人头下 危险

网友B:
表示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请问 :小精灵2 在室内飞行拍摄 采用的那种飞行模式?  室内GPS信号很差 姿态模式下 小精 ...

自稳模式就可以了。室内不能用GPS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请问 :小精灵2 在室内飞行拍摄 采用的那种飞行模式?  室内GPS信号很差 姿态模式下 小精 ...

在无风 的情况下,定点比玉兔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技术有待提高

因为考虑现场有很多人,所以运动起来比较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就可以了。室内不能用GPS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