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动力升级,欢迎拍砖!

楼主(2014-01-27):
原本一直在用XA的原装2215套装动力,但那苦逼的XA异型方轴,只能用其爱射的原装桨,用APC的桨需要扩孔,但由此引来一连串的不平衡、不同心、震动大等问题,年前咬牙升级了动力,先上个给电机线加套套的图,后续陆续更新中....

电调的安装真心的考人,我考虑了几晚,这是之前摆的图,等今天DIY配件到了在上新图,欢迎大家拍砖。

#继续更新#

昨晚预定的铝柱和碳板到货,立马开始继续装机,先上图。

这是我的解决办法,双层碳板,中间12MM铝柱支撑,上下各四个电调,兼顾通风散热和维修,而且最上层电调距离中心板25MM,以尽量减少对上层电子设备的干扰。而且因为机子前后要装云台电池,机腹位置刚好放电调。

目前的安调可以说是一个模块了,只要拆2个螺丝就可以整个单独拆卸下来。

铝柱是土豪的红色,网上有的卖,几毛到一块多一个,比起那些打着航模旗号卖的便宜多了,碳板用的飞越现成的板子,17元/块。

下面2条粗线是焊TX60的,还没接,现在考虑是否要把电调的电源线全部集中在碳板中间穿出,考虑中.......

吐槽下飞越的这个所谓的碳板,完全就是披着碳纤外皮的玻纤,不过价钱摆在那算啦!

网友:
话说电机线套套挺漂亮

网友A:
反正我感觉电调在肚子下面容易烧特别是这么多还聚在一起~~

网友B:
我看到哪个接线就头痛了~

网友C:
电机 跟电调 的根线都不焊死的?

网友D:
你xa桨射了多少?我是不敢用了

网友:
占个位,这个电调确实麻烦,一堆线。 期待好盈出多轴专用的二合一电调

网友:
乱,哪天自己DIY一个集合器,把所有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电路板上。整洁又轻便。

网友:
多轴布线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我焊过一套v8,差点焊吐了,不是人干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哪个接线就头痛了~

我是已经头痛了N天了,想了N个晚上才想出解决办法,稍后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xa桨射了多少?我是不敢用了

准确的说射了3支,但因为是X8模式,所以射射也无妨,但早就换APC自己扩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跟电调 的根线都不焊死的?

本来想着焊死,但因为考虑到后期布线可能要穿来穿去,而且俺们喜欢拆机,但又经不起反复焊,所以还是选择了用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已经头痛了N天了,想了N个晚上才想出解决办法,稍后上图。

好,等你的图,我对多轴接线也是非常的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感觉电调在肚子下面容易烧特别是这么多还聚在一起~~

楼主的烧是指“烧毁”还是“发热”啊?X8上下层电机,8个电调,确实是非常难找安装位置,如果是方形碳管还好办点,我只是用2216的电机,选30A的电调完全为了将来升级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烧是指“烧毁”还是“发热”啊?X8上下层电机,8个电调,确实是非常难找安装位置,如果是方形碳管 ...

先发热后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已经头痛了N天了,想了N个晚上才想出解决办法,稍后上图。

等着看你的电调安装图,很是感兴趣!

网友E:
楼主电机线上裹的那是什么东西,x宝搜索名词

网友:
坐等装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机线上裹的那是什么东西,x宝搜索名词

蛇皮网。。。。

网友:
我來頂你呀樓主

楼主:
昨晚的装机图片更新啦!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lz北方的吧

楼主:
呵呵!何以见得我是北方的?

网友:
很帅、、话说电调不是会发热的吗,这样散热会不会成问题啊。

楼主:
啊FAT8发表于2014-01-28 12:25:11
很帅、、话说电调不是会发热的吗,这样散热会不会成问题啊。
初步试运行,油门在50%-85%之间,飞机10分钟,貌似电调的温度可以忽略,我的是小电机,30A的电调大材小用了。

网友F:
楼主以前是玩机箱MOD的吗?我看你用蛇皮管包电机线,感觉好像是在改机箱走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以前是玩机箱MOD的吗?我看你用蛇皮管包电机线,感觉好像是在改机箱走线呀!

强迫症,不喜欢乱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试运行,油门在50%-85%之间,飞机10分钟,貌似电调的温度可以忽略,我的是小电机,30A的电调大材小用 ...

哦,那应该就没问题啦~我的电调也是大材小用,40A的配上2212,980KV的电机,飞一圈下来都是冰冷的~话说那些碳纤版好贵啊。。坑你没商量。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等楼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