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电池电量问题

楼主(2014-01-27):
请教一下,我的亚拓450有一段时间不飞,关于电池保养方面要求定期充电,必须保持在60% —70% 的电量来存放,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检测电池的电量保持这个标准?有什么好方法吗?还是需要有仪器检测呢?请给予知道,谢谢前辈。

网友:
保存电压3.8~3.9,测下单片电压就好了

楼主:
具体怎么测?需要准备什么设备?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我的习惯,充满电,悬停2分钟左右,差不多电压就是3.9-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测?需要准备什么设备?能详细点吗?谢谢!

配置一只电量显示器或一块数字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一只电量显示器或一块数字电压表

网友:
有那种专门看单片电压的小液晶的呀,我以前是某宝上买的。。。

网友:
用BB响测点电,短期保存电片电压可以在3.7-3.8.长期保存在3.85-3.9

网友:
充电器都带检测功能,插到充电器上就可以看到单片电压了

网友:
充至单片3.85V,定期用充电器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充电器有没有storage充(放)电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