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尾陀机拆开后接上电源和遥控对完频后,尾陀机在猛转,停不了???

楼主(2014-01-27):
为什么我把尾陀机拆开后接上电源和遥控对完频后,尾陀机在猛转,停不了???

网友:
吃了炫迈了?

网友:
吃摇头丸了吧

网友:
舵机主要是由外壳、电路板、马达、齿轮与位置检测器所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接收机发出讯号给舵机,经由电路板上的IC判断转动方向,再驱动舵机马达开始转动,经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至摆臂,同时由位置检测器送回讯号,判断是否已到达定位。 位置检测器其实就是可变电阻,当舵机转动时电阻值也会跟着改变,测量电阻值便可知转动的角度。
知道了上述原理后,就应该知道,拆了舵机后,舵机马达和位置检测器(电位器)之间的关联就没有了,通电后,无论舵机马达转多久多快,舵机电位器的参数始终是不变的,由此,电路就一直试图通过驱动马达去“调整”位置检测器的相对位置,所以,就会发生LZ说的舵机马达一直转个不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