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 130 -- 求助!!

楼主(2014-01-27):
过年前买了雅克 130,由于功能太多,信号线 一堆,不知道怎么接到JR 的接收机。请有经验的人指导一下。(那根线接到接收机的那个通道...)
非常感谢!

网友:
看图说话吧

网友:
这要参考JR的接收机说明书啊

网友:
楼主这状态飞这鸡鸡危险啊

网友A:
你的JR最少要有7通道或以上, 接頭上已寫明白每一條線是代表什麼,
BEC可以放在AUX通道, 或你用Y線與電調共用同一個通道

但我是futaba系.. 幫不到了很多

這架機不是新手可以操作, 如你真的是新手, 建議你同城找個高手指導一下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版本?购买全套130的话,只剩下插一下接收机了,其它没有什么搞的了啊?厂家已经在舵机头上用纸带标好了,插入相应的通道就可以了,当然插前设备所有中立点回中,按说明书装机和调试,然后通电、飞行几乎连微调也不必动一格就OK了。我的第二张是空机自己装配,安装部部件3个小时搞定,理线搞了两个晚上

网友:
和其他机机一样,将机机上的线接入接收机对应的插孔即OK了.每根线上都有标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JR最少要有7通道或以上, 接頭上已寫明白每一條線是代表什麼,
BEC可以放在AUX通道, 或你用Y線與電調共 ...

原本苦惱我的外置BEC佔了一个通道,看到LZ回帖,我明白了,外置BEC可以用Y线插在任一通道是吧!

楼主:
真的是人间有温暖,就一天这么多人热心回复。油门,副翼,方向,升降,起落架,这五个我基本没问题。但现在不明白的是

Flap (襟翼),air brake (减速刹车),还有UBEC 这3个接头。我的JR接收机不是原装的,但也要100多块,除了上述5个通道没问题外,还有3个AUX通道。也许就都试试看吧。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还是用好些的,最好是原厂的接收机吧
FLAP原本JR就有这个通道的
ubec随便插哪个都可以,供电的
air brake 插在aux2或者3上面都可以

网友:
玩=航模电子设备一定要好好了解、不然会很蛋疼滴

楼主:
了解了。非常感谢,我也觉得用副厂的接收机怕怕的,挣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