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制作一架Extra330

楼主(2014-01-27):
其实我很不喜欢板机,因为板机看起来根本不像真飞机……我喜欢有真正有机舱和翼型的飞机。不过最近想练习3D动作,虽然也可以制作舱身的3D机,但总是没有板机来得简单,正好就借此机会尝试一下板机制作。从网上找了半天选中了Extra330的板机。

图纸:http://pan.baidu.com/s/1c0ej23Q

图纸是1:1的转成execl打印出来以后发现长和宽的比例有点失调,切割的时候需要在宽度上多留出1~2cm来。感觉这是转excel打印的通病,好多飞机图纸打出来长宽比都有问题。

切出来的零件,主体部分总共才3片,跟以前做的飞机比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这也是板机的一大优点啊。

先切出舵面上的斜面来,如果做过FT系列的飞机的话这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是机翼只有一层KT板,所以中间需要用碳杆加固。可惜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根50cm长的碳管,只好将就用了。

同样机身也需要加强,没有多余的碳杆了,只有用KT板做一些加强片。它们还有一个用处就是作为连杆的支撑。

接下来组装机身,先把机翼和机身水平的部分粘在一起。顺便说一下因为我没有泡沫胶,所以整个制作都是用热熔胶粘接的。
粘机翼之前别忘了先把副翼舵机装上。

然后是把机身垂直的部分粘上。热熔胶干得快,所以要粘好下面再粘上面。

以前我喜欢把装舵机的地方用木片,铁皮各种加固。后来我发现这里是最不容易坏的部分……
所以现在只是开个孔,放进舵机就好了,连热熔胶都不用涂就很坚固了。

装上加固板,因为要支撑连杆所以多放几个,调整好间隔。

然后是机头的电机座部分,找来两片轻木板做出电机座。中间垫上KT板方便粘接。电机就用扎带来固定了,简单结实。

用热熔胶把电机座粘到机身上,白色的扎带太粗换成了黑色细扎带。

起落架部分没按照图纸上的方法制作,直接用铁丝弯成这样的形状。

在机身上用塑料片做一点加固,对于起落架我还是有点在意强度的,因为我的降落技术不好……

轮子也用KT板制作,夹在电机上打磨成完美的圆形。

起落架用扎带固定在机身上,背面有木条防止把KT板勒坏。

黑色的一条是固定电池的魔术贴。

轮子用水笔芯固定在起落架上。

做的差不多了以后发现机身强度很差,尾部可以扭转很大的角度,所以在上面又用KT板做了支撑,强度好了很多。

连杆用的是1mm的碳杆,经过支撑以后可以保持平直,舵面的操控很灵敏。

舵机线很长,但是考虑到以后可能会把舵机拆下来用到其他地方,所以没把线截短。只是稍微用胶带扎了一下。

做好以后的样子。稍微拿彩色贴纸装饰了一下,主要是为了在空中能辨认姿态,进一步美化以后再做吧。

最后说一下配置
电机:XXD2212 KV1400
桨:XXD8060
电调:好盈天行者20A
电池:格氏1000mah 3S
遥控\接收:华科尔Devo10\RX601
带电池总重量:400g

上午去试飞了一下,在2级风中飞行非常平稳,但是电机动力太大了,三分之二油门就能垂直爬升。打算以后换2208电机试试。
而且飞机重量有点大导致飞行速度很快,需要仔细适应一下。舵面反应很灵敏,建议试飞的时候把舵量调到50%就够了,以后熟练了再加大。

网友A:
pdf怎么转 excel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怎么转 excel打印??

额……论坛不让发链接,你可以去mx3g搜“1:1pdf图纸打印A4图纸的最新解决办法”

网友:
不错,看了我也得做一架,简单好做。

网友B:
敢问楼主 怎么切的平整一点,我只有斜着切才切的好不然切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 怎么切的平整一点,我只有斜着切才切的好不然切不好啊

首先需要换一个新刀片,然后刀刃和KT板的角度要很小(30度左右),不要像拉锯子一样切。具体多练练找到手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需要换一个新刀片,然后刀刃和KT板的角度要很小(30度左右),不要像拉锯子一样切。具体多练练找到手 ...

好谢谢下次试试~还带了图片,辛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论坛不让发链接,你可以去mx3g搜“1:1pdf图纸打印A4图纸的最新解决办法”

ok,谢谢

网友C:
楼主的飞机翼展是多大的,最后的起飞重量是多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翼展是多大的,最后的起飞重量是多少?谢谢了。

翼展86cm,起飞重量400g

网友D:
这种机翼只是一块平板吗?跟那种上凸机翼有什么区别么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翼只是一块平板吗?跟那种上凸机翼有什么区别么飞起来

额……我感觉平凸机翼比平板机翼的升力要大,所以飞起来会比较慢,更好飞。但是平板机翼是上下对称的,所以对于倒飞和做动作什么的比较合适。

网友E:
冒昧的问一下 这个还要下拉角跟右拉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冒昧的问一下 这个还要下拉角跟右拉角么?

右拉角是必要的,因为即使用8寸桨还是能感受到很大的反扭力。但是下拉角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是中单翼飞机,电机水平时拉力线就过升力中心的。

网友:
工艺还有待改进

网友F:
不错 我也做了架  用2200mah  3S电池 XXD2212  KV1400电机 9050桨  感觉很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错 我也做了架  用2200mah  3S电池 XXD2212  KV1400电机 9050桨  感觉很好飞

哪你这架飞机很重了吧!好飞吗?一般都是用1000mah的电池喔。做动作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你这架飞机很重了吧!好飞吗?一般都是用1000mah的电池喔。做动作难吧!

具体多重不知道 还蛮好飞的 抗风

网友:
330,好飞的机机。

网友G:
那个大翅膀上的可调翼 用一个舵机 那是不是一个上一个下
这是3d的标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大翅膀上的可调翼 用一个舵机 那是不是一个上一个下
这是3d的标准码?

副翼的动作本来就是两边相反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副翼的动作本来就是两边相反的啊

啊 明白了 我因为它是升降舵呢
那升降舵就是尾巴上那个上下活动翼 是吧
玩四轴的 对固定翼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啊 明白了 我因为它是升降舵呢
那升降舵就是尾巴上那个上下活动翼 是吧
玩四轴的 对固定翼不太了解

是的,水平尾翼上的舵面是升降舵,垂直尾翼上的是方向舵

网友:
学习下KT板制作方法,多谢了

网友H:
没看明白垂直机身怎么装上去的,是上下切开粘上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明白垂直机身怎么装上去的,是上下切开粘上去的吗?

没错,上下切开,只留下方向舵部分连着

网友(2014-02-26):
特技机做起落架就非常没必要了,越轻越好

网友(2014-06-26):
使用Adobe READER   A4纸,海报 打印100%即能打印1:1图纸,图纸标注翼展36英寸,约92cm。刚打印了图纸,非常准确。

网友I:
你的电机固定方法可靠不?
正在制作这个KT 3D

网友J:
請問樓主,這個機型的KT板是用多厚的?

网友:
曾经做过,确实  是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大翅膀上的可调翼 用一个舵机 那是不是一个上一个下
这是3d的标准码?

那是副翼啊,同上同下就变成襟翼了,还怎么控制滚转?当然也可以用2个舵机,一边一个,既可以差动也可以同时动,襟翼副翼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机固定方法可靠不?
正在制作这个KT 3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樓主,這個機型的KT板是用多厚的?

应该是5mm的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樓主,這個機型的KT板是用多厚的?

KT板用的是5mm的热压板

楼主:
目前看来这种方法还是挺牢固的,不过因为还没有机头朝下摔过,所以机头受到撞击后会怎么样还不太清楚

网友(2020-09-25):
起落架的安装值得借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