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给我出出主意

楼主(2014-01-27):
我做了俩KT机,一个F18,是普通KT板,翼展73,总长105,空机大概280g。
一个F22,超卡板,就是两面带纸的KT板,翼展85,总长有115了。空机都有600g重。

我的配置是郎宇X2212,kv1400带8060桨,好盈40A电调,辉盛9g舵机两个,电池是ADC的20c,2200ma和花牌25c。2200ma的,D10遥控和rx1002的接收机。
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飞起来?我感觉F18可以飞起来,F22不行,太重了,唉,,,电机用8060桨的推力有720g,说明书上写的
另外求重心在哪里?电池是不是应该放在F22图纸上面的X处?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A:
象你这样自己动手做的模型飞机,重心得靠自己在现场慢慢地摸索试验。没有固定的地点。

网友:
不用担心,我的73翼展的F22重量达到780G都很轻松的上天了。

网友:
按图上调试,头重点没关系试飞时调遥控微调升点尾翼,飞起后看情况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你这样自己动手做的模型飞机,重心得靠自己在现场慢慢地摸索试验。没有固定的地点。

同意,而且kt板又不能炸,调试阶段险象环生
所以我到现在几乎没有开始做纯kt机。。

网友(2014-02-27):
这种没翼型的板机,重量非常重要,为什么大家千篇一律的非要用2200电池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