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pro,这个配置如何

楼主(2014-01-27):
目前琢磨了这个配置,大伙帮忙审审,留空时间大概几分钟?

xa650 pro 机架
恒力4225  390kv
好盈 铂金30a
原装apc桨 1147
花牌6S 5200毫安

动力就这些,打算配个狗云台➕狗三
飞航线能几分钟?

楼主:
想留空时间久一些,大伙看看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用12寸桨, 610kv,4S电池。

网友A:
我的配置 朗宇4108S 600kv 1238桨 铂金30A OPTA 带图传狗3+ STELLA 云台 4S 5000mah 3S 1350mah 留空8分钟左右。 要留空长你的配置要用15寸的桨 就是不知道机架长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 朗宇4108S 600kv 1238桨 铂金30A OPTA 带图传狗3+ STELLA 云台 4S 5000mah 3S 1350mah 留空8分钟 ...

如果换6s电池呢?留空会久一些吗?

楼主:
我的希望是留空20分钟左右,不知该如何配置?

网友:
dys4215 650kv 6s5000,基本上挂个狗将近20分钟吧,我4s5000都16分钟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6268&extra=

网友:
还有,最小也得用12寸桨啊,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配置如下:

飞控:NAZA-M V2
机架:XA650 Pro
电机:TM3508 kv380
碳浆:TM1345碳浆
电调:30A Opto
电池:6S  8000mAh
云台:Tarot T-2D
摄像:黑狗3+
图传:Fast Sh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这配置,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还是低kv效率高啊,貌似电池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低kv效率高啊,貌似电池老贵了!

目前考虑飞越的四轴或者xa650 pro 的架子。
动力正琢磨6S还是4s?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留空时间久一点
挂黑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配置,给力!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换一套脚架,XA650 Pro的脚架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低kv效率高啊,貌似电池老贵了!

国内买电池还嫌贵?知足吧。我的动力电池全是从HOBBY KING订的Nano-Tech,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换一套脚架,XA650 Pro的脚架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呵呵。

打算航拍练习用
不想配的多好,万元出头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航拍练习用
不想配的多好,万元出头就行

根据个人情况定,TM的电机虽然我个人感觉很好,但是价格也比较高,可以选择朗宇试试(不过我没试过,看数据差不多)。
碳浆也一样!不过记得买了碳浆和电机以后一样要自己检查一下平衡,特别是碳浆。
对了,其实XA650 Pro最大可以上到14寸的浆,我当时手上没有14寸浆所以就没试,但是我朋友说他用14寸浆的效率和时间都比13寸好一些,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个人情况定,TM的电机虽然我个人感觉很好,但是价格也比较高,可以选择朗宇试试(不过我没试过,看数 ...

好的,谢谢,从后我多请教

网友:
TM3510KV630电机配合13的碳浆效率最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换一套脚架,XA650 Pro的脚架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呵呵。

能否推荐一个XA650 Pro 改造脚架

网友E:
4225性价比不高啊,直接上x4110s,220元一只性能翻一番啊
我是准备买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否推荐一个XA650 Pro 改造脚架

这个还真问倒我了,我当时也是在TB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脚架,最后没办法自己DIY了一个,不过很简单(因为挂狗,没什么重量),

就是用2跟16mm碳管和T型座自己DIY的。
要想省事儿的话,可以直接买飞越的6轴折叠脚架,不过重量比我的大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问倒我了,我当时也是在TB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脚架,最后没办法自己DIY了一个,不过很简单 ...

我也找了很久,居然没有商家出 XA650PRO的改装脚架.原装的太软,也不好折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找了很久,居然没有商家出 XA650PRO的改装脚架.原装的太软,也不好折叠.

也不知道为什么,呵呵。
可以考虑一下飞越那款,要不就只能自己DIY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飞越的四轴或者xa650 pro 的架子。
动力正琢磨6S还是4s?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留空时间久一点
挂 ...

那就郎宇4110s 400kv,12-15寸桨通吃,双6s5000并联或6s8000应该半小时左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4225性价比不高啊,直接上x4110s,220元一只性能翻一番啊
我是准备买这个

什么机架?这是18寸桨的节奏!

网友:
桨太小了吧

网友F:
TM3508kv380 飞越1755 铂金30 6s10000mah gopro3黑 无刷云台 40分钟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TM3508kv380 飞越1755 铂金30 6s10000mah gopro3黑 无刷云台 40分钟无压力

你这是什么架子?大6轴吧?

网友G:
这事闹的,楼主的是XA650pro…

网友H:
把奖换大点的,最少也得1238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事闹的,楼主的是XA650pro…

啥意思,没看懂......
你以为楼主的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强大????

我个人感觉如果换成自己做的架子,时间上应该还可以再长一点,XA的架子加脚架其实重量不轻。另外TM3508这个电机做的的确很不错,跟13寸和14寸浆的搭配很好,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出现这种航时的关键。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换一套脚架,XA650 Pro的脚架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呵呵。

请问换哪种脚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换哪种脚架比较好?

就是用2跟16mm碳管和T型座自己DIY的。
要想省事儿的话,可以直接买飞越的6轴折叠脚架,不过重量可能会比自己做的稍微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您这配置,起飞重量多少K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3508能换u5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飞行时间:27分钟(正常飞行,不是悬停)。
图传和云台用3S 1200mAh 独立供电。

配置如下:

飞控:NAZA-M V2
机架:XA650 Pro
电机:TM3508 kv380
碳浆:TM1345碳浆
电调:30A Opto
电池:6S  8000mAh
云台:Tarot T-2D
摄像:黑狗3+
图传:Fast Shark

这套配置现在对于我来说要换些什么?图传?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