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上450, 请各位大大赐教配置

楼主(2014-01-27):
原来是v120d02s+devo 7e, 买了快一个月了.
天天炸鸡, 天天修, 华坑真的是华坑, 脆弱的脚架, 主轴固定螺丝都被我拧断2个, 插销第一次弄出来了, 第二次弄不出了, 又废了个主轴+大齿. 舵机臂断了找不到配件, 要么就买一个舵机.
累了, 想放弃. 做室内机玩玩.

现在想上450, 请问各位大大能继续用7e控么? 能的话要用什么接收机?
前两天看到这个配置不错, 能上6S么, 6S续航会不会久点? 3S的话大概几分钟悬停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29497

飞越450FBL空机680+花牌3980Kv电机128+KST215斜盘舵机420+好盈铂金40A电调185+DS525锁尾舵机215+飞越325碳桨48+山寨K8三轴陀螺仪168+花牌3S电池130=1974元

楼主:
另: 充电器用什么好呢? 如果每天飞1-2小时需要几块电?

网友A:
充电器a6或bc168都差不多
4个电池已经差不多够你循环飞了吧,刚开始两个也可以

网友B:
陀螺仪不要买168的,买300多那个k8

网友C:
把电机换成H 2221 1880KV就是6S的了,大桨套装里有呀,不用另买,不过怕炸的话用20块的很不错,
用华的接收就行了1002吧,6S如果定速可以航红飞八到十分钟,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换成H 2221 1880KV就是6S的了,大桨套装里有呀,不用另买,不过怕炸的话用20块的很不错,
用华的接 ...

是不是换6S电机后, 齿轮比也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6S电机后, 齿轮比也得换?

嗯,直齿用12T的吧,斜齿13T好像,太久没用过斜齿了
你参照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做定速线,那是非常的营养,连垃圾电池我用了300起落了,还能航线5到6分钟,其中一颗还能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a6或bc168都差不多
4个电池已经差不多够你循环飞了吧,刚开始两个也可以

请问电源有什么好介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源有什么好介绍呢?

这个看钱来的,一般的话就用BC168吧,我的PL8坏了就用的这个,还行,虽然冲电慢了点,平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钱来的,一般的话就用BC168吧,我的PL8坏了就用的这个,还行,虽然冲电慢了点,平衡不错

BC168带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不要买168的,买300多那个k8

先用着山寨吧, 反正也不贵的机身

网友:
A6充电器,4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斜齿哪能比直齿还大?

说了我记不清楚了,你知道就告诉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80搭配12T直齿或10T斜齿,1880搭配13T直齿或11T斜齿

请问上斜齿有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