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显微镜架子做微型台钻、磨

楼主(2014-01-27):
用奥林巴斯显微镜架子做了个微型台钻

奥林巴斯  体视显微镜的座圈  内径76MM  在座圈内固定好电机   台钻就初具规模了

为了找一个合适尺寸的电机   可是大费周章  尺寸不管大了还是小了    都要外加工电机座      等待是最焦急的     求人不如求己      我几乎寻遍了全淘宝的各种电机   看到差不多的就打开看看    电机直径多少     轴径多少      功率多大     电压多高        花费了整整3天时间       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被我找到了       这只小日本的电机    24V  3.5A电流    消耗功率在90W左右     就它了    店家刚上的货      照片看着还蛮新       一下就拍了3个

盼星星盼月亮等了2天东西到了      拆包一看凉了半截  3只电机  2只轴都弯了   明显是电机上还装着什么轮子    顶丝都没松  硬掰掉的    通电后明显甩头      剩下一只电机完好    用百分表打表测试主轴跳动在2丝    轴承无异响    立马将那两只退回   本来还想留2只备用呢

不得不说小日本的东西做不过德国   这电机空载电流有0.8A  空载啊   人家带个减速机空载电流也不过才一半都不到   拆开保养了一下   里面非常干净     换向器表面只是淡淡的一圈摩擦印子   装好调整了一下空载电流还是不低于0.7A 罢了   就这么地了
这电机出轴端面铝板够厚实      干脆用导热胶粘上4只欧司朗的LED   做个无影灯  为了保护LED   特地装上几个透镜    无奈手头的透镜都是聚光的  为几个透镜再发个快递 得不偿失  算了不折腾  用砂纸拉毛    做个漫反射效果   出光均匀了不少

电机选24V 是为了和攻丝机统一起来     电源有互换性     出轴8MM  为的是好配钻夹头     为了精度    选择了ER11 高精度铣刀夹头    虽然装钻头还要配合对应尺寸的弹簧夹头 会繁琐点   但是精度高啊     最关键是不用外加工钻夹头锥柄     负2丝的热压紧配夹头为了装上     CRC的冷冻喷剂喷主轴      热风枪恒温加热夹头到300度    费老大劲装上了

原来的顶丝太软     没两下差点滑丝    赶紧换了12.9级的高强度顶丝    虽然长点   方便手动预紧钻头

都做到这份上了     想想为了用起来方便   再下点血本     配个数显钻深显示  看中它方便清零后可以看相对距离     看看淘宝上竖式数显尺200多     比划了半天没地方装啊
淘宝乱转    居然发现有数字游标卡尺配件卖的     哈哈 自己D吧   材料钱加运费不过几十  老规矩   来3套
年底   卖家只发顺丰   还包快   转眼数字位移配件来了

打磨掉表头背面突出的部分

显微镜架子主体  右边的旋钮是可以拧掉的    通过拧紧和拧松这个旋钮   可以调节座圈升降阻尼强弱

用透明的705硅胶贴上定栅传感器条   705的好处有弹性  而且透明  即使胶水渗出也不难看

压上刚买的磨床批士相对平整点

表面脱脂后粘上 美纹胶带  保护定栅传感器  防止油污沾染氧化  美纹胶带背面有防胶涂层可以起到润滑抗磨损的作用

用705  堆胶粘上 数显表头  705有一定的渗透能力可以渗入部分胶水到表头背面  增加粘合面面积提高强度   同时也不会流到到处都是

胶水干了    测试了一下  功能正常  右边旋钮拧上前加几个垫片  防止表头与旋钮干涉

装上座圈   大概有个模样了

之前买的电源

电压表

改造下电源   加了个输出开关    照明系统是常亮    电机受开关控制

临时接上电压表   因为电压表厂家建议最好不要在23v以上长期工作   适当调低电源电压到20V

220V电源线固定卡子   防止扯断电线发生危险

装上电源  微型台钻基本完成    下一步准备做一个  磨钻头和铣刀的支架附件加在上面     购买材料要年后了

照明系统效果

整体的样子

楼主:
处 女 帖 沙发自己坐

网友:
物尽其用啊

网友A:
这个er11夹头和电机轴连接,是不是只用了顶丝?麻烦pM个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er11夹头和电机轴连接,是不是只用了顶丝?麻烦pM个淘宝链接。

不是   这个是紧配的  主要靠热压   简单的方法可以将电机放入冰箱冷冻   2小时以上     ER转接头  用热风枪加热到300度左右     我是用的白光恒温拆焊台   简单的就是用金属电吹风适当遮挡部分进风口 吹个十分钟   注意周围用保温材料遮挡保温    然后压上去    顶丝起辅助作用

或者可以将电机开动  然后用1000目以上砂纸打磨电机轴  装配难度会小点  不过精度看运气了  打磨的时候少磨多试   差不多手推能进去5MM  就可以用台钳直接压入了

网友:
非常好牛人

网友:
非常好牛人一个

网友B:
做得不错,问一下,数字游标卡尺配件是从那儿买的,也想要买几套,可是买不到呀,能不能给个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问一下,数字游标卡尺配件是从那儿买的,也想要买几套,可是买不到呀,能不能给个连接,谢谢

关键词  “卡尺定栅 数显卡尺配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是紧配的  主要靠热压   简单的方法可以将电机放入冰箱冷冻   2小时以上     ER转接头  用热 ...

加到300度,这不是把ER11vep退火了,会不会变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到300度,这不是把ER11vep退火了,会不会变软 ?

热处理真心不懂     不过卖家宝贝介绍里面这样要求      应该不会退火
还有就是退火温度具体多少应该不同材料不同温度    我估摸着应该500度以上才会吧

网友:
做的不错 继续努力

楼主:
感谢上2楼鼓励     自我进化中    今天已经将工作台面换成  300*300  15MM厚的实心铝板   固定孔就是这个小钻自己打的

网友:
非常精彩!物尽其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小台钻在钻孔时    刚开始的时候有刺耳噪音     一旦钻头尖部钻入被加工工件  噪音就几乎没有了   只听见“沙沙”的切削声音   排屑也很顺畅

这种钻   有必要改数控小铣吗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真心佩服。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