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代,不用升级中心板和购买PMU,直接上iosd mimi

楼主(2014-01-27):
各位大神、DJI技术:
这种安装连接在技术上可行不?大疆1代精灵未升级中心板。拟直接在naza v1 主控上EXP口(连接GPS的口)并联2条数据总线,同时在X3口并联+5V和接地 ,最后将这4条线按对应连接至dji iosd mini。

网友A:
明显不行,之前有人这样试过了,CAN总线不是简单的并联的,建议放弃这个念头。
PS:有空多看看老帖。

网友B:
不行的。不用试了。数据信号不是简单的并联就可以的。需要芯片管理分配的。最起码必须升级H32D中心板。

网友C:
其实可以试试,把GPS接到mini 的总线接口(mini有一根总线接口,还有一个外接总线的接口)哪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