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请进,关于拍照内存卡问题

楼主(2014-01-27):
由于匆忙到三亚忘记带DJI 2代摄像头上的内存卡了,请回答换新内存卡后应该如何设置和对新卡进行格式化。

网友A:
您好,在您手机的app软件里进入相机界面后,右侧有个齿轮状的图标点开后在左侧最下面一栏里就是格式化sd卡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在您手机的app软件里进入相机界面后,右侧有个齿轮状的图标点开后在左侧最下面一栏里就是格式化sd卡 ...

开始用手机上的,不行,从新买了新卡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用手机上的,不行,从新买了新卡问题解决了,谢谢!

摄像机上的存储卡必须是高速卡,手机用的存储卡当然不行了。

网友: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