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6B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1-27):
新入了306B,30A快充果然给力。 但是有2个问题网上也找不到
1,按照设定6S 30A冲电池,冲完每个电池都降压0.1~0.2V。如何调高充电的截止电压?
2,电池内阻怎么看?
感谢高手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衡电压的方式怎么设置?

网友:
30A充太大了吧,小点对电池好。充完降压正常的,自动平衡

网友A:
你看说明书问题全解决。106b的有中文,自己动动手搜搜嘛,不要动不动就拿来党嘛。

网友B:
想入306b,但是206b性价比好些吧?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入306b,但是206b性价比好些吧?求推荐

说性价比的话!我感觉还是308DUO好点吧!两台206B差不多就够买一台308DUO了,从功率来算一台206B(300W)4台还顶不上一台308DUO(1300W)你说那个性价比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说明书问题全解决。106b的有中文,自己动动手搜搜嘛,不要动不动就拿来党嘛。

感谢提醒,已经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306b,但是206b性价比好些吧?求推荐

看自己需求,如果是固定翼,小电直等,不需要306。如果是大电直,多轴等就买吧。最重要是不要因性价比而为多余的性能买单

网友:
有道理,正在纠结中

网友:
说的好,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