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懒还是飞机和我作对啊?又险酿惨剧。。。。。。

楼主(2014-01-27):
今天下午飞回来,无意中看了一眼,吓了一跳,四个螺丝掉了一个,还有三个摇摇欲坠,怎么办啊?现在买不到啊,只用一个螺丝,用胶水粘死能飞悬停吗? 或者我用铁丝卯住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或者有知道这个螺丝规格的告诉小弟一声!飞跃450 pro!

网友A:
铁丝是个好办法,型号半圆头內六角螺丝(0#×4mm) x 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丝是个好办法,型号半圆头內六角螺丝(0#×4mm) x 4

照他的做,至少过年这段时间能飞!之后再换!

网友B:
樓主哪裡? 如果是東莞的我可以送一個給你.

网友:
擦,这过年的好紧张!

网友C:
上五金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尺寸可以拆对面那个量一下。实在不行那就只有打WZ10的主意咯

网友:
飞前要看一下哦

网友:
我看可以,从wz 10 上看哪个零件能用,拆下来。

网友D:
直升机飞行前一定要检查的,用螺丝刀把主要旋转部件固定螺丝都紧一下,发现有松动的螺丝,立即停飞回家打上螺丝胶再飞,安全第一。

网友:
可笑 安全岂容怠慢

网友E:
楼主想想炸鸡后的几百大洋和螺丝,想想应该可作出取舍。

网友F:
铁丝足矣

网友G:
飞掉螺丝是新手第一台机子常见的问题,还没掌握螺丝胶的用法,那颗是T5的1.5mm螺丝。

网友H:
原厂是T5梅花1.5mm螺丝,富丽有卖,是0.9内六角1.5mm螺丝。

网友I:
楼主确实是懒,总是不能静下来练习仔细的调修和例行的地勤……

可能是职业习惯,地勤都是别人来做,你只管飞!你每次都6个起落的,中间都不检查飞机状态,难保不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飞行前一定要检查的,用螺丝刀把主要旋转部件固定螺丝都紧一下,发现有松动的螺丝,立即停飞回家打上 ...

你把螺丝胶一起带上,就不用哪么麻烦了,呵呵

网友:
  果断停飞待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是个好办法,型号半圆头內六角螺丝(0#×4mm) x 4

多谢  我去螺丝店问问看!

楼主:
已经停飞了!还有啊,我那个有副翼的直接神龙摆尾,悬停都心惊胆颤啊!又是尾巴,哎,又要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哪裡? 如果是東莞的我可以送一個給你.

俺和黄飞鸿一个地方,离你还有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五金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尺寸可以拆对面那个量一下。实在不行那就只有打WZ10的主意咯

好主意  那上面估计有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飞行前一定要检查的,用螺丝刀把主要旋转部件固定螺丝都紧一下,发现有松动的螺丝,立即停飞回家打上 ...

其他的螺丝都上胶了,唯独这四个  没有这么小的扳手  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确实是懒,总是不能静下来练习仔细的调修和例行的地勤……

可能是职业习惯,地勤都是别人来做,你只 ...

是啊 这下长记性了!我怎么还是觉得一个螺丝也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想炸鸡后的几百大洋和螺丝,想想应该可作出取舍。

是啊 想都后怕  这个要是掉了 直接没辙了,救机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丝足矣

我也觉得可以 因为以前的那个山寨450就是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掉螺丝是新手第一台机子常见的问题,还没掌握螺丝胶的用法,那颗是T5的1.5mm螺丝。

多谢 我去找找  实在不行 看看什么电器上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厂是T5梅花1.5mm螺丝,富丽有卖,是0.9内六角1.5mm螺丝。

嘿嘿 你的头像照片上就有  拆一个给我吧!

网友K:
我从不检查,掉了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从不检查,掉了也不知道

好像那个螺丝掉了也能飞  我看了以前的飞机  螺丝都掉了三个了 我竟然才发现!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像那个螺丝掉了也能飞  我看了以前的飞机  螺丝都掉了三个了 我竟然才发现!

楼主慎重!模型不是玩具,搞不好会成血滴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慎重!模型不是玩具,搞不好会成血滴子的

头盔正在路上!

网友:
这个位置的螺丝要上螺丝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铁丝是个好办法,型号半圆头內六角螺丝(0#×4mm) x 4

铁丝能行吗?沙漠,还是劝停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五金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尺寸可以拆对面那个量一下。实在不行那就只有打WZ10的主意咯

看看如何?

网友:
超低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铁丝能行吗?沙漠,还是劝停飞吧!

这个,最好肯定是停飞了。不过我记得你尾轴承挂得只省二个圆圈了还在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把螺丝胶一起带上,就不用哪么麻烦了,呵呵

朋友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工具箱里就常备螺丝胶的,虽然每次都带着,有备无患嘛。

网友C:
我靠,这个爽啊真想现场观摩一下,最大有多少过载?

咋不从那高铁桥洞钻过去啊,下回记得给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这个爽啊真想现场观摩一下,最大有多少过载?

咋不从那高铁桥洞钻过去啊,下回记得给整 ...

最大也就 3个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和黄飞鸿一个地方,离你还有段距离!

只可以幫頂~

网友N:
这咋飞机玩的连螺丝都紧缺了呢。。。这不是懒的问题了。。。你该考虑一下是否要继续玩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咋飞机玩的连螺丝都紧缺了呢。。。这不是懒的问题了。。。你该考虑一下是否要继续玩下去了

当然继续了!换个好飞机!

网友N:
引用 楼主:
当然继续了!换个好飞机!

玩航模配件必须得准备齐全了,否则一炸鸡就等好几天,还有你这飞机咋能一次掉了3个螺丝。。。要多检查、勤维护啊,这玩意不能马虎的,炸鸡没几个钱,伤人才要命呢,别小瞧450,伤人也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玩航模配件必须得准备齐全了,否则一炸鸡就等好几天,还有你这飞机咋能一次掉了3个螺丝。。。要多检查、 ...

是啊  就这里螺丝小,没工具,没有上胶水!这次运气好,以后多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这里螺丝小,没工具,没有上胶水!这次运气好,以后多检查!

尽管好多人都说450可以不用打胶水,但个人建议高速旋转的部位还是打上吧,比如头和尾。飞机不用着急换,估计你也是没玩多久,先拿这个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肯定是停飞了。不过我记得你尾轴承挂得只省二个圆圈了还在飞呀

哈~记性真好,那个是个意外哈哈!很久没有一起飞了,有机会出来飞飞哈!

网友:
这样的螺丝玩250级别以下小机的人都有大把大把的,找有250等小鸡的摩友去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确实是懒,总是不能静下来练习仔细的调修和例行的地勤……

可能是职业习惯,地勤都是别人来做,你只 ...

尾推球头滑丝了  怎么办?  胶水可以吗? 过年了  找不到焊接的地方!

网友I:
找个长的,带螺母的螺丝,穿过去用螺母上胶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个长的,带螺母的螺丝,穿过去用螺母上胶拧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里有长的?自己做来不及了,明天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里有长的?自己做来不及了,明天回家!

那就先停飞吧……,过完年再说!

网友O:
LZ是不是鸡鸡太多了没精力做检查和保养啊。
学我,手头只一架,倍加呵护,真难得炸一次,因为炸了就好长时间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是不是鸡鸡太多了没精力做检查和保养啊。
学我,手头只一架,倍加呵护,真难得炸一次,因为炸了就好长时 ...

嘿嘿  现在也就一架  就是懒了点   能凑合就凑合

网友:
楼主还是别飞,出了事过年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