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SUPER CP飞不起来遇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01-27):
各位高人前辈请进来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SUPER CP已改主无刷,刚才正常飞了一个
电池
,第二个电池突然就飞不了了,对频正常,启动也正常,但油门推到80%了
电机
好象转速也达不到起飞要求。正常时油门应该不到40%就可以起飞。但是现在感觉就象电池没电似的,但随便换哪块满电的电池全都一样,是不是电调坏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请问如何查找问题所在?如何排除故障???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哪里的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重新拆了电调,重装上,换了块电池又正常飞了一电,再换个电池又不行了。电池可都是满电4。2V。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电调焊接处仔细看看虚焊啥的,有没有备用的电调?有的话试一下,安排除法,一点一点试过去,没看到实物不懂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主电机一颗螺丝滑丝,电机移位动力传输出问题。没办法用了一点AB胶固定。

网友B:
那你以后换电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