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利用3x2开关混控成功,经过测试可以控制apm的六种飞行模式了

楼主(2014-01-27):
如题
刷附件的固件,这个固件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了hardware.ini,默认打开3X2开关,默认打开A7105高频头,不需要高频头的可以进入这个文件将A7105前面加上分号。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三段开关增加方式参照G大的方法。
2.混控的开关为fmode和旁边的三段开关SW A0,SW A1,SW A2。
设置如下
将三段开关设置为六通道,将fmode开关设置为七通道。
六通道设置如下:
1.进入modlel menu,进入mixer,选择第六通道后面的方框(默认显示为none)选择save旁边的none,将其修改为expo&dr。
2.src选择SW B0,选中后按一下ent键,将其反向(前面显示!)。
3.high-rate更改为1-1,scale为100;switch1选择SW B1,Scale1为0;switch2选择SW B2,scale2为100,然后保存。
这样之后,你在通道监视器里面会看到第六通道在拨动三段开关的时候,显示为-100,0,+100.
然后进去第七通道的设置。
进入modlel menu,进入mixer,选择第七通道后面的方框(默认显示为none)选择save旁边的none,将其修改为simple。
2.src选择fmode0,选中后按一下ent键,将其反向(前面显示!)。
3curve选择1-1,scale为100,offset为0,然后保存。

这样,你在拨动fmode开关的时候,会发现第七通道显示为-100,+100.
然后,关键的来了。
进入modlel menu,进入mixer,选择第五通道后面的方框(默认显示为none)选择save旁边的none,将其修改为expo&dr。
src选择ch6,high-rate选择1-1,scale选择100.
switch1选择fomde0,high-rate选择3 point,在光标选中3 point的时候,按ent键,point 1选择-83,point 2选择-17,point 3选择+50.smooth选择yes。保存。
进入上一个菜单
switch2选择fomde1,high-rate选择3 point,在光标选中3 point的时候,按ent键,point 1选择-50,point 2选择+17,point 3选择+83.smooth选择yes。保存。
返回上一个菜单保存。
这个时候,进入通道监视器,你会发现
在fmode0状态时,拨动三段开关,数值为-83,-17,+50,在fomde1状态时拨动三段开关,数值为-50,+17,+83.
具体数值在apm模式调试的时候可以进行微调,以满足apm的pwm的要求。
这么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拨动三段开关的时候,偶尔会联动微调(只在通道监视器画面出现过,主页面没有出现)

楼主:
竟然无法添加附件,自己去下面的地址下载,然后打开hardware.ini,将下面的内容复制到里面并覆盖吧。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 imer-weekly-updates
hardware.ini内容如下: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ic=1

;

;switch_types: 3x2, 3x1, 2x2

extra-switches=3x2
;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 has_pa-cyrf6936 = 1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 has_pa-nrf24l01 = 1

  enable_switch   = A13

网友A:
有在APM验证吗?没有的管不管用,还是言之尚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APM验证吗?没有的管不管用,还是言之尚早

接收坏了,还没到。不过在遥控上可以看到第五通道有六个变化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收坏了,还没到。不过在遥控上可以看到第五通道有六个变化值了。

刚才测试了,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APM验证吗?没有的管不管用,还是言之尚早

接收机个别通道坏了,用个正常的测试了一下,按照我的设置,完全在六个模式范围内。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

网友:
太好了,马上试试

网友:
先顶上 以后能用上

网友B:
6,7 通道用虚拟通道。这样以后自动调参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7 通道用虚拟通道。这样以后自动调参还能用。

嗯,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继续更新,两段开关可以不用设置通道,直接在五通道混控的时候使用。三段开关开始的设置可以用虚拟通道,这样六七八三个通道都可以省出来。另外两个开关可以设置在六七通道。

网友C:
请问这个设置,, 刷了的D10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设置,, 刷了的D10能用吗?

d10比这个简单,直接在第五通道混控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比这个简单,直接在第五通道混控即可。

真心不懂混控,, 現在都只用 三個模式,,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B:
高手呀,把混控吃得透透的。谢谢分享。
请问你的7e距离多少呀,飞什么飞机?
我飞250小四轴。距离200米不到。
这个固件还是有缺陷,时不时会改变trim。

网友:
而且感觉有点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把混控吃得透透的。谢谢分享。
请问你的7e距离多少呀,飞什么飞机?
我飞250小四轴。距离200 ...

拉距没试过,我短接了电阻,估计几百米没问题。
的确偶尔会触发微调。
至于耗电,我用的是控电,还行吧。
准备飞450,现在接收坏了,没法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距没试过,我短接了电阻,估计几百米没问题。
的确偶尔会触发微调。
至于耗电,我用的是控电,还行吧 ...

高手!

网友:
hongm1212兄弟,请教,华科尔7E怎么设置把油门通道设置成在失控的时候,输出一个小于985纳秒的信号呢!?有没有办法,不然APM的失控自动返回解锁点功能7E就没有办法用呀!

楼主:
撒旦的礼物发表于2014-01-28 22:37:52

hongm1212兄弟,请教,华科尔7E怎么设置把油门通道设置成在失控的时候,输出一个小于985纳秒的信号呢!?有没有办法,不然APM的失控自动返回解锁点功能7E就没有办法用呀!
接收没到没法测试,不过我以前试过,G大的固件,油门行程100的时候最低pwm值为1100 ,120的时候,是1000 ,理论上来说,在地面站里面,将失控返航的数值改为这两个数中间即可,年后才能测试。。。

网友:
期待没有 自动位移的版本出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收没到没法测试,不过我以前试过,G大的固件,油门行程100的时候最低pwm值为1100 ,120的时候,是1000  ...

改为120,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把油门微调向下拉倒头,关控为998,我把fs值设为1005,关控还是电机不转,期待你年后的研究结果,我觉得这个功能搞好了不亚于让7e设置六种飞行模式!

网友:
是否改哪个参数能直接屏蔽改微调的?

楼主:
dianjing发表于2014-01-30 08:40:36

是否改哪个参数能直接屏蔽改微调的?
个人看法,增加的两个三段开关,有可能借用了微调的一些电路,估计屏蔽比较难,可能需要修改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看法,增加的两个三段开关,有可能借用了微调的一些电路,估计屏蔽比较难,可能需要修改代码
来自iph ...

哦,那只要等他补丁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为120,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把油门微调向下拉倒头,关控为998,我把fs值设为1005,关控还是电机不转,期 ...

同为D7E 刷了给力固件,~我也试了最低只能到1000左右,平时上电油门最低值1060,我把触发值设置为102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为D7E 刷了给力固件,~我也试了最低只能到1000左右,平时上电油门最低值1060,我把触发值设置为1020就 ...

1020你确定吗?关控可以触发APM的失控返航!我去试试去!

网友E:
撒旦的礼物发表于2014-02-02 09:15:05

1020你确定吗?关控可以触发APM的失控返航!我去试试去!
需要注意的是触发返航的条件是必须解锁且推了油门,你在上锁的时候关控肯定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注意的是触发返航的条件是必须解锁且推了油门,你在上锁的时候关控肯定没反应的…

我把APM解锁后,把7E启动失控保护,中点通道3设置为100,行程通道3高低都调到120,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我把通道三开关打到回家模式,油门到底,油门的微调我向下拉到头,设置完我关控,看了Flight Modes里面飞行模式是RTL,开控及转为stabilze了,但是关控后点击还是不转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需要注意的是触发返航的条件是必须解锁且推了油门,你在上锁的时候关控肯定没反应的…

你看看我关控后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我关控后的图:

加QQ聊 124193459

楼主:
测试过,因为是在室内,gps没有信号。
正常情况,d7e的油门行程最低pmw是1100多一点。
我将d7e的失控保护打开,注意,只修改fail safe,修改为-125.
其余的不动。
关控之后,pwm会变为1006.
将apm的失控返航修改为1060.
关控后,可以看到模式变为land(因为实在室内,没有gps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因为是在室内,gps没有信号。
正常情况,d7e的油门行程最低pmw是1100多一点。
我将d7e的失控保护 ...

我在dolphintt920兄弟的指导下成功设置,不用修改什么,只要把行程设置里面的通道三高低都改为120,中点设置把三通道改为-100,在设置失控保护时油门到底,油门微调开关向下拉到头,设置好关控,再开控,把油门微调恢复到正常位置,中点设置三通道恢复为0,行程设置里面把三通道的低改为105,电脑上FS改成1020,就好了!

网友B:
后来有更新吗,解决了自动trim 的 缺陷吗?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有更新吗,解决了自动trim 的 缺陷吗?

正常使用过程没有发现trim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呀

接收是rx1002.

网友(2014-04-11):
留下脚印备用

网友(2014-09-18):
等我的开关到了,就第一时间测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9-11-07):
刚好在找关于混控资料,这帖子非常有用,回去试试看

网友(2022-01-23):
顶楼的"在fmode0状态时,拨动三段开关,数值为-83,-17,+50,在fomde1状态时拨动三段开关,数值为-50,+17,+83."

-50%作为模式2,距离模式1只有4%的距离(模式2中心距离模式1是13%);
-17%作为模式3,也偏离中心3%,但还算可以;
+17%作为模式4,偏离中心6%,也不算准(相当于到了间隔1/4处);
+50%作为模式5,问题就大了,正好在模式5、6的交界处(PWM1750),因此,已经不可能作为独立模式存在(只能把模式5、6设置为同一种飞行模式)。

所以,这个方案其实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