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和IOSD mini还有H3-2D怎么连接安装呢?

楼主(2014-01-27):
官网上也没有找到连接办法,代理商说官网有。。。。可是找半天没有找到。。

请问谁有图传的说明书,图传上那几根线分别代表的是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T插接电池,3.5的三芯从上到下,分别是12V,AV,地,说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插接电池,3.5的三芯从上到下,分别是12V,AV,地,说明白没有?

请问这个图中的这些线,分别代表什么呢?我和这位的一样: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809&highlight=iOSD%2Bmini%2B%CD%BC%B4%AB

但是那两根线不知道和这个图中的那两根线进行连接。。谢谢

网友A:
图传的三芯接地和AV(黄色)这个接mini的video out,mini 的地和video in接到H3-2D控制盒的地和AV(如果和飞控共用电池地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的三芯接地和AV(黄色)这个接mini的video out,mini 的地和video in接到H3-2D控制盒的地和AV(如果和飞 ...

请问图传的三芯接地是哪根颜色呢?

网友A:
这个我忘记了,找个万用表,三芯最下那端量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是黑色,你要不急我明天把我的给你拍照。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了。我这里没有万用表,明天可以帮我拍张照片吗,。谢谢

网友:
希望幫到你!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这几样东西进行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mini%2B%CD%BC%B4%AB

我mini的那个线要连接我上面图片里的那个一排线。,我就是不知道mini要连接那一排线的哪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忘记了,找个万用表,三芯最下那端量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是黑色,你要不急我明天把我的给你拍照。

请问今天可以拍照看下吗?谢谢

网友A:
抱歉,机器放公司了,不上班,你要着急把你要接的设备和线拍照发过来,我给你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机器放公司了,不上班,你要着急把你要接的设备和线拍照发过来,我给你讲。

好的。没关系,。。我传一张图,借一下别个的图,我也没在家,照不到。。
就是图中的红圈部分相连接就可以了。。问题就是mini有4根线,图传那一头有8根线,就是不知道mini那4根线和图传上这8根线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
上面这种连接方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呢?

网友A:
给您一个示意图,圆圈处截断

网友A:
全部用一个电池供电的话地线可以不接,很简单。

网友:
图传的端子不要破坏,在机架上焊一个T插,不用的时候可以拔出来,还能省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您一个示意图,圆圈处截断

请问截断出来的线是两根线么?两根黄色的? 我没看懂A端和B端是指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用一个电池供电的话地线可以不接,很简单。

我用一个电池供电。。。。地线是哪个的地线不接。。图传还是mini的呢?

网友:
地线都不用接,mini上面的四根接黄色和橙色就行了。截断出来应该有3根线,靠图传的这一边为A端,靠插头那边是B端。只有一根黄色线,截断后,A端的黄色接mini橙色线,B端的黄色接mini黄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