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陀机拆了后通上电对完频后在左右猛转这是什么原因 ...
我的尾陀机拆了后通上电对完频后在左右猛转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1-27):
我的尾陀机拆了后通上电对完频后在左右猛转这是什么原因啊
拆开了盖而已
齿自己就在猛转
为什么我装上盖了后就不动了但我能听到里面是在转的声音,但我看不到
舵机
臂动
拆了就能看到它动了
就是装上了看不到
怎样也不能动
但
电机
发热 .
齿轮应该没装错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
能详细点么? 不知道你的电机线重新焊过没

网友A:
扫齿了吧,要不就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