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 降落时抖得很利害应该调那里

楼主(2014-01-27):
今天试了下在没风的情况下丛一百米定点隆落飞机抖得很利害 无论油门回慢或回快都很抖 应该调那里的

网友A:
调垂直感度

网友:
妈的 回复都删我 这论坛 都是冲钱来的

网友B:
我也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抖的厉害 然后就翻车 炸鸡了

网友C:
下降速度過快! 多軸下降除了要慢還是慢才會穩!通病
把垂直感度加一次加10慢慢試吧!

网友D:
垂直感度 一点一点调吧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下降都抖··········慢慢下降,不然会xxxxx···

网友F(2014-04-14):
四轴下降都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