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电机坏还是电调坏

楼主(2014-01-27):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电机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随便两根都可以接通

网友:
航模的电机还真不好用普通万用表量.内阻条小了一般的表没办法测.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发

网友B:
报一下 详细配置。 大家给你 分析一下。

网友C:
一般电机很少坏

网友D:
感度调多少?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E:
先檢查電調電路至中心板有無焊錯正負,電機內線圈有無斷裂或缺損,槳有無撞擊後的變形問題,再查不出問題,主控回廠唄!功課要再研究一下唄。

网友F:
把飞机上传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G:
楼主,校准过遥控器的行程了吗?

网友E:
研判是手感問題,應先上模擬器唄!

网友H:
话说这玩意儿很少坏的

网友I:
我的F550故障跟你的一样,地面测试一切正常,飞起来4号电机停转,然后炸鸡,替换了电机,电调,故障依旧,NAZA发回DJI检测了,电机也发回厂家检修,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头疼中。。。

网友J:
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