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楼主(2014-01-27):
新人菜鸟一个,第一次用KBAR不知道怎么接啊求 救啊!!!舵机怎么接?接,接收的三条线又怎么接?最好给个图片,谢谢了,~~~~

网友:
S-BUS知道,这个没试过。。

网友A:
有没有邮箱,我给你接线图

网友:
调试软件里面就有接线图,你进去选择独立通道(标准独立接收机的连接)就会出现相应的接线方式了!

网友:
百度搜索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邮箱,我给你接线图

964927161@qq.com

网友:
发给你了

楼主:
能从头到尾说说步骤吗?接玩后怎么设置?

楼主:
我的是天7的控

网友:
天7的我没有接过,你可以先找找天7的引脚图

网友:
天7的应该和Futaba一样吧,我不太确定

网友:
舵机线走飞机的内部,会更漂亮些!

网友:
唉,看说明书吧,还有潜水搜一下,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
看看说明书吧,不然接好了也不会调

网友B:
我最讨厌啥资料都不找,一上来就是新手求救啥的问题~~!!   你买KBAR的时候 难道卖家没给说明书嘛? 说明书上的黑纸白字哪个字你是看不懂的~~~?

网友:
Wiring your Mini VBar
http://www.vstabi.info/en/node/442
各种接法都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讨厌啥资料都不找,一上来就是新手求救啥的问题~~!!   你买KBAR的时候 难道卖家没给说明书嘛? 说明 ...

168的KBAR没有说明书

网友:
注意K8,RXA一分三接頭是分別接到接收器的:棕線AILE插槽,紅線ELEV插槽,橘黃線RUDD插槽(接在接收器訊號端-白-,不接在紅+5v排針中間,或黑線負極)

借飛友圖,請原圖飛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