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 3P鸡的操作问题

楼主(2014-01-27):
平飞的时候要略微拉着升降舵,是吗?
高手(所有)的3D/P飞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
同问,我是正飞基本水平,倒飞推舵。因为模拟器里就这样,所以以为就应该是这样,不过那天看高手飞正反都需要补舵,有点迷茫。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拉着杆平飞太累,平飞用微调带点比较好,飞特技的时候(侧飞、倒飞)及时推杆就行

楼主:
噢,那那些高速平飞的人不是很厉害?!

网友A:
平飞是不需要拉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飞是不需要拉杆的。

但是他们的机翼平飞是不产生升力的呀,难道拉力线要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的机翼平飞是不产生升力的呀,难道拉力线要向上?

平飞没有升力飞机早掉下来了,飞机平飞不代表机翼迎角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的机翼平飞是不产生升力的呀,难道拉力线要向上?

平飞不等于迎角为0度,板机平飞都要抬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飞不等于迎角为0度,板机平飞都要抬头的

也就是说他们要保持抬头才能平飞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他们要保持抬头才能平飞咯?

对,只是抬的角度很小,高速平飞的时候也就是3度左右吧,肉眼基本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