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085和MS5611气压传感器的同步测压对比图

楼主(2014-01-27):
正好手里有两块飞控板,气压传感器分别是BMP085和MS5611,就作了同步测压对比,见图。

可以看到,5611尽管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在一个值上下波动,但085就走了个大斜线,如果认为5611靠谱的话,085就有点乱来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问下,雷讯家的APM用的哪一款?我的气压传感器测试发现高度会越来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雷讯家的APM用的哪一款?我的气压传感器测试发现高度会越来越高。

APM的都是5611,和哪家的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的都是5611,和哪家的没关系

多谢指导,受教了。

网友:
我的是这块

网友:
这个气压读书本来也要和z轴做滤波才做数的...mwc这方便还不行

网友C:
滤波了么?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滤波了么?

这个读数没有滤波。

实际上,定高的时候,从MWC2.2开始,就有滤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读数没有滤波。

实际上,定高的时候,从MWC2.2开始,就有滤波了。

那是不是2.2版本的定高能比较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是不是2.2版本的定高能比较好呢?

从2.2开始,定高比以前的版本好多了。气压计盖海绵,机体振动小的话,上下浮动只有 +-1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2.2开始,定高比以前的版本好多了。气压计盖海绵,机体振动小的话,上下浮动只有 +-1米。

海绵必须贴在上面吗
中间有空隙不行?我用的yg-86 气压计是哪个模块?

网友:
芯片是金属盖子上面有个小孔的就是5611气压计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你说的BMP085和MS5611,哪家的飞翼上用的是MS5611,怎么判断买的品牌是用MS5611的?因为从曲线上看,它定高上平稳很多…

网友(2014-09-29):
有可能進行更換ms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