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油门曲线问题,急需请教。谢谢帮忙

楼主(2014-01-27):
我有个h4折叠的四轴,用naza v2的,电调是铂金30A opto,
电机
是朗宇3508 380KV,桨是1555,6s电。油门50以前桨的线性加速度还可以接受,但50以后,再推一点点就突然很猛了,加速度没有线性的感觉,转速突然很高,用手都几乎抓不住那四轴了。请问这个可以调整的吗?调哪里?请教。。。

网友A:
V2就是这样设计的啊,50以前都是怠速,50以后起飞。V1升级后也是这样。一开始不习惯,用几次就好了。

楼主:
那不是起飞的速度了,过了50再推点突然就是暴飞的速度了,上升速度非常快,退回50油门又突然会掉下来

网友B:
跟进啊 我也是这问题。。。。一模一样。。。哥们最后解决了么? 我是天9 也是V2 到现在没敢起飞呢

网友C(2014-04-04):
有人能解决这个油门问题吗?50%以后像开关一样,突然很猛了

网友D: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不来换个机架又好了,前天换了4S电池之后又不行了,再换回3S,可以飞起来,但会突然升高,在家里试飞,真是吓死人了,

网友E:
一样啊。,
为此我胆怯了几次不敢飞,
爹 的心,被浮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