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了 S4 不启动 系统固件丢失

楼主(2014-01-27):
去年买了一套S4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新固件后,用手机调参数高度限制只能调到30米 距离限制只能调到50米,还有就是只要飞控断电一天左右经常会出现上电后LED只闪一下白灯就不再亮了,数传有电但连不上,飞控也有电就是没有任何输出信号,只有从新下载固件才能恢复正常!正常后飞的时候没出现过什么情况,还挺稳的 定高 GPS 返航 失控保护都很精准,如果长时间不上电 《前几次都是放了一两天不玩》在连接的时候这种问题就出来了!求 解决方法????????

网友A:
我也出过一次丢固件。。。。放置了大概一个多两个月没动。。插电闪一下白灯(感觉就是STM32自己初始化的时候端口电平变了一下而已)
无反应,重刷固件才好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遇到过

网友C:
我最长2个月没动过,没丢过固件,难道有概率性?

网友D:
返厂体查一次,就能排除问题、

网友(2014-03-19):
麻烦,出了问题都要返厂,不能技术上支持吗?

网友E:
我的除了无故不能定高这个问题还没出现过

网友F:
换S4 V2吧 毕竟测试版没那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