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上天的xa云台就挂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27):
今天装机,通电没问题,飞机放在地上测试俯仰控制,,,,,用遥控慢慢的俯仰,很线性,很好,突然云台发出啸叫省,吱吱吱,,,,,拔电再插,还是这样,然后就开始乱摇,摇着摇着就没反应了,现在通电连小绿灯都不亮了,估计烧掉了,,,,妈的,我用的是格氏的3s1300毫安小电池啊,,,,,,

楼主:
还没上天呢,,,,,,我过年的航拍计划就这么泡汤了,,,,,,厂家给个说法吧

网友:
是不是没上GoPro呢? 那样有可能会烧哦

网友:
说明书中早已写明:必须要先装狗再插电,否则可能烧毁云台

楼主:
你们当我二逼啊,,,,,,当然是上了狗的,,,,,,这个云台没上机之前我装在碳管架上把玩了好多天了,

楼主:
我用了半年的1987云台,,,,,这点常识自然是有的

楼主:
跟你们说一下细节,我用的是futaba6208接收,控是ff9,没有使用sbus,俯仰接在6通道,俯仰控制使用右侧面的微调摇杆,因为发现云台的中立点也就是微调杆的中位附近有一个死区,以为是控上面的原因,然后就想换vr1,就是正面的三个旋钮之一,换了之后发现还有那个死区,然后就想试试那个死区的范围,慢慢扭动旋钮之际,,,,,啸叫就发生了 ,,,,,然后就是一楼里面描述的状况

网友:
那就果断返厂

网友:
表示同情......
等节后返厂吧。

网友A:
超出行程量了!憋烧了!估计要大修了!

网友:
晕,应该有物理限位的不应该烧掉啊。表示慰问。

网友B:
我的情况比你好一点点

绿灯亮  但是歪头   跟着平移方向歪头   接收机不能控制俯仰。。

网友:
看来XA上班后有一大堆尸体在等着解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比你好一点点

绿灯亮  但是歪头   跟着平移方向歪头   接收机不能控制俯仰。。

话说没看见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