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脚架真脆

楼主(2014-01-27):
x3其他都很强壮,就是脚架稍微一碰就断

网友:
天气冷的原因?还是本来就脆?

网友:
本來就脆了!在台灣這溫暖的地方也一樣脆
最近有出一款白色的腳架,不知道有沒有改善黑色腳架太脆的問題

网友:
trex 450的分体式脚架也可以装到X3上。需要自己在脚架上打螺丝控的说。

网友:
我的也是,低空降落熄火弹了下就断了,后来用502黏上,继续用~

脚架应该搞弹性好的塑料做啊,希望能出改款

网友:
直接用450那种装钢管的脚架

网友:
x7 原来那款白色的弹力倒是10足,炸了几次竟然都能幸免,终于在最后一次炸机后挂掉。
弹力足到可以压趴在地上... ...

网友:
X3脚架的确脆...所以我拿到压根就没用过,还难看...哈哈

网友:
450腳架軟QQ,3樓高摔彎尾管和裂尾垂翼,機身和腳架卻沒事

网友:
亚托700的脚架可以站个人!

网友:
富丽分体式脚架套!!!12元一副

网友:
原厂脚架是坑,,我一次炸机就因为脚架硬了蹲坏两侧板

网友:
能用飞越450pro的脚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