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装iosd mini,内部走线,美观大方!

楼主(2014-01-28):
大过年的,快递龟速,顺风也是,好不容易收到IOSD MINI,精灵也从大疆检测完回到手里,抽一个晚上开始装!不想用技术支持提供的外置方式,决定内置,首先是开盖,然后是把起落架上的can口拆下来

接下来准备焊接,准备好2mm热缩管,还有一系列焊接工具,没有焊台的还是做JST头吧,比较省事

焊接完毕,热缩管少了点,焊了6根线,做了一对JST插头,接下来是把插头的屁股那用热熔胶封死,无论是自己做的还是原本就有的,以策万一

装好后先不黏贴和穿衣服,先试试是否工作正常,电吹风干嘛的?呵呵,拆了IOSD外壳本来准备改装减肥,电吹风用来吹易碎帖条码,你懂的!

确认安装无误,用少量3M胶粘住iosd mini还有can接口,把内部各种线整理好,该散热的地方我上了散热硅脂,竣工图

穿上衣服装上桨叶,图传等,全套设备称重,没有超过DJI所要求的1300g

试机

最后说一下,本来还想给机子减下肥,手头缺少各种直径热缩管和接头,过年放假了买不到,年后再说!其实很多东西拆了,怕改动太多,手术动多了以后还不好出手,又给装回去了!留着以后折腾吧!

比如:把iosd外壳拆了,那根那么粗的线简直累赘,直接把主板上can口那根剪掉一边头子,焊接在iosd电路板上方便省事,估计还能省个十来克!年后再来动手术吧!

网友:
我來頂你呀樓主.........

网友:
我的精灵1代也要装IOSD MINI...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
请问 1300克 包括电池的重量吗 ?你采用什么牌子的图传

网友:
你就不能拍的再近点看点更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1300克 包括电池的重量吗 ?你采用什么牌子的图传

不需要额外的电池了,精灵2预留的4根线里面有两根就是给图传供电的,直接用动力电供电

图传我有两颗,都是杂牌的,一个1000mw的,75g,由于太重,买了一个400mw的,不含天线25g,在两家不同的店,店子不好说,就是X宝销量第一个和第二个!

效果1000mw的试了下,不咋地,可能是我没换天线的原因,目测距离约100米,高度约为20米,基本就是满屏雪花了,与1000mw严重不符!400mw的还没测试!

网友:
放肚子里确实要美观一些。不过对于精灵我还是不建议开外壳。一体成品机的好处不只是外公好看,更重要的是整体可靠性有保证。大幅度DIY以后,会降低其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折腾还是DIY套件比较好。

网友:
LZ好手艺呀,赞~

网友:
情是王道。

网友B:
楼主你竟然把东西装进机肚了,点解不把线再修短下呢?要间洁,就要做到从细节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竟然把东西装进机肚了,点解不把线再修短下呢?要间洁,就要做到从细节开始!

本来是想好好给它减个肥的,把能拆的都拆了,想了想,以后升级换代的时候别人看到那样还敢收么?还有总要预留些线做备用,干脆就没动了,其实我那些壳子都拆了的,本来就想把它里面都裸装,后来又装回去了!

网友C:
我改的1250g,你的屏幕有干扰横纹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1250g,你的屏幕有干扰横纹情况吗?

会有,不过不影响,估计是供电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有,不过不影响,估计是供电问题

不是供电,我试过了,是h3-2d云台干扰!大疆客服回答很含糊,估计无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供电,我试过了,是h3-2d云台干扰!大疆客服回答很含糊,估计无解

我的也有有横纹干扰,应该是供电问题,拔了h3-2d线都有干扰

网友:
我的都装进去了,把脚架上的哪个CAN口剪了,

网友(2014-11-18):
请问,精灵2加mini iosd要不要买pm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供电,我试过了,是h3-2d云台干扰!大疆客服回答很含糊,估计无解

横纹问题早就解决了…………大疆的设计被一条地线给KO了,我会告诉你大疆云台的USB接口插座没接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有横纹干扰,应该是供电问题,拔了h3-2d线都有干扰

老毛病了,在USB插头上焊一条地线就搞定了……大疆的USB没有设计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毛病了,在USB插头上焊一条地线就搞定了……大疆的USB没有设计接地……

请教下这条地线要怎么接 接哪里? 本人小白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这条地线要怎么接 接哪里? 本人小白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2&page=1
解决水波纹,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990&extra=page%3D2&page=1
解决水波纹,立 ...

谢谢,已经改好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990

网友:
参考学习了,终于安装好了自己的IOSD 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