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EVO7配NAZA M Lite飞控3段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4-01-28):
有个D7,想配NAZA M Lite的飞控飞4轴。废了半天劲3段开关也设不好,根本没反应。我是个纯纯的新手,求高手指教。这个控究竟能不能跟dji的飞控配合呢?假如可以,能有个视频就完美了!!

楼主:
没人试过吗?

网友A:
固定翼模式。。 再配置输出哪里。。。。  看遥控器说明书吧。

网友B:
学习  d7e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模式。。 再配置输出哪里。。。。  看遥控器说明书吧。

还真找到了一份说明书,按说明一步步调的,没成功。先到您给的链接看看吧,希望能解决。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弄好了没,我也是卡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  d7e没出现问题

请问D7E和naza lite怎么弄三段,现在就一个姿态,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D7E和naza lite怎么弄三段,现在就一个姿态,好烦

haha  我用的mwc
naza真不知道真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