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150和T14SG,大图详细记录开箱,设定和调试

楼主(2014-01-28):
今天在武汉老糜的店里拿到了align150+14SG的套装,还配了些配件,下午开箱设定调试试飞,详细大图记录,与模友们共享交流。本人仅入门水平,如有不妥,还望指正。

其实原始图片更大更清晰,不过我只能上传300K一下的图片,所以resize并压缩了一下,还看得。
全套大图,图中的时间忽略吧,相机长久闲置,没设置:

拿出150:

原包装中的配件包:

头部的主板:

右侧面特写:

左侧面特写:

对频(bind)led、状态(status)led、滚转速度调整电位器、感度调整电位器和设定按键:

齿轮:

尾部浆侧:

尾部另一侧:

电机特写:

上电对频前,必须先设定好遥控器——糜老板特地交代
linkage - model sel,新建模型,这里命名为“T-Rex 150”:

linkage - model type,类型直升机,十字盘H-1:

linkage - system,遥控系统类型s-fhss:

linkage - function,通道 - 舵面 - 摇杆 对应(我是中国手,mode3):

第2页

linkage - reverse,正反向,注意油门要反向

linkage - fail safe,失效设定:
我也不知道这样设对不对,自以为应该设置为缓慢下降的节奏,请高手指正!

linkage - end point,行程端点:
说明书上说螺距要设置为±60%,于是先设了,但是后来发现要改。

model - dual rate,副翼曲线,exp=-30:

升降曲线,一样:

方向曲线,exp=-15:

model - pit curve,螺距曲线:
分三种状态:normal, idleup1(所谓sport), idleup2(3d),用SE切换,
normal:

idleup1:

idleup2,跟上面一样:

model - thr curve,油门曲线,同样有三种状态:
normal:

idleup1:

idleup2:

楼主:
<续>——拆成两个贴,避免排版问题。
model - gryo,感度设置:
normal:

idleup1:

idleup2:

说明书中上述设定的依据:

然后设定两个电位器,roll rate,先设到最小(我是菜鸟),说明书中:

准备上电对频调试了,先拔掉两个电机的线,以策安全:

测测电池电量(电压)够不够:

说明书上有关于失控保护的设定:
窃以为控上设了,这里不用设了,实时证明关控后150确实按控上设置的变化了。
个人浅见,如有不妥,望高手指正!

控上电,插上电池,按住150上的设定按钮,过一会儿,对频led恒绿,表示对频成功。

短按设定按钮,进入设定模式:

副翼舵机(面对150,左边那颗)抖一下,状态led每次闪一下,表示进入副翼舵机中点设定模式:

保持油门杆在正中间,左右打方向,副翼舵机会转动,找到摇臂水平点(看眼力?!)。

再按设定按钮,升降舵机(后面那颗)抖一下,状态led每次闪两下,进入升降舵机中点设定模式:

同样调到摇臂水平。

再按,轮到螺距舵机,状态led每次闪三下,设置螺距舵机中点:

再按,三个舵机一起抖一下,状态led每次闪四下,设置整体螺距:

有螺距规的,调到零,我只能用眼力了……

再按,状态led恒亮,对频灯闪烁,设置尾舵补偿:

不过说明书上说新机不用设,于是直接按设置按钮,退出设置。

最后,打到3d模式(idleup2)打油门杆到上下满幅,看螺距范围:

我这里发现根本到不了±11°(没有螺距规,目测……),于是又到linkage - end point里,把螺距范围调回±100%才差不多:

然后拔出电池,插上两个电机的线,控调到normal模式,再插上电池,放平,等待漫长的上电自检(150居然每次上电自检要十几秒……)。

最后推杆起飞~本人菜鸟,练了几周模拟器,只敢悬停,就不上视频了。
感觉除了推起时要果断一点并伴着些许右副翼,悬停还是比较稳的!不比模拟器难太多,是因为align品质好么?

也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 悬停时,尾巴抖得厉害,然后我不断调小gain(机上主板的gain电位器),直到最小了,才好,是否不正常?
        ——后注:是上下抖而且快,不是左右。后来发现这个电位器调小了150会平飘画圈,稳不住,最后调到了正中,尾巴上下抖跟电池电压有关,新充好的或快放完的时候会抖,中间还好。
  • 控上第5通道,我设的gyro,用ld钮,但好像对gain没有作用,反而对浆距有影响,为什么?我以为gyro就是用来调感度的,就是gain,是不是理解不对?
        ——后注:经糜老板指导,不用旋钮调感度,在GRYO菜单里调,跟不同飞行模式联动(前面的图中已更新)。
  • 稳定悬停时,机身总是有点右倾,是不是哪个舵的中点没调准?
        ——后注:糜老板表示,单桨机都这样,700也是这样。
  • 现在都是靠机上单片机做的十字盘混控,三个舵机应该不是某个管副翼、某个管升降、某个管螺距这样相互独立不相关了,比如螺距是靠三个舵机同步升降做到的,为什么说明书里还是用副翼舵机(当然台湾同胞叫“伺服器”)、升降舵机和螺距舵机来命名它们?它们的名字跟它们的功能还有主要关系吗?或者只是历史遗留问题,就像现在的火车用电,但还是叫“火”车一样?

网友:
够详细了

网友A:
制式只支出FHSS吗,那看来T8FG不能用了

网友:
爽飞小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只支出FHSS吗,那看来T8FG不能用了

配futaba的控只支持s-fhss

网友B:
超質感150金屬十字盤上市囉!!!T-REX 150 嗆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909&fromuid=146189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快去发帖呛声吧,很划算的哦

PS:參加活動的台灣、大陸、香港飛友
1、完成貼圖後直接連絡告知亞拓經銷模型店此活動。

2、再請模型店老闆向代理申請即可!申請到提貨須約台灣三的工作時間、大陸、香港約5個工作天。
活動辦法:
1、拍攝T-REX 150照片上傳回覆至此主題,照片內容需包含當天各大報紙為背景之T-REX 150 與清楚機身編號照片。
(照片內容要能秀出報紙當天日期)
2、如果要加價購買150金屬CCPM十字盤,請在嗆聲內容中(是否加購十字盤)註明我要加購十字盤,每台150限購一個十字盤。
3、請註明填寫購買交貨之模型店,經申請確認完成後,會將贈品與十字盤送至該模型店,飛友可至模型店取貨照內容包含
1.序號:(請自行依嗆聲順序填寫)
2.嗆聲人
3.機身編號:
4.是否加購十字盤
5.取貨的模型店:

T-REX150改裝包回饋價:
台灣飛友: 台幣390
大陸飛友: 人民幣85
香港飛友: 港幣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質感150金屬十字盤上市囉!!!T-REX 150 嗆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谢谢提醒!
只是这年头,报纸不好找……

网友:
也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 悬停时,尾巴抖得厉害,然后我不断调小gain(机上主板的gain电位器),直到最小了,才好,是否不正常?
    尾巴抖厉害,应该是感度太高了,你可以在你的控里面GYRO选项调整感度数值,调到不摆即可

  • 控上第5通道,我设的gyro,用ld钮,但好像对gain没有作用,反而对浆距有影响,为什么?我以为gyro就是用来调感度的,就是gain,是不是理解不对?
  主板上面的GAIN旋钮是指的3轴的感度,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值,比如***打升降副翼急停后,飞机左右摆或者前后摆,可以调整这个旋钮来降低感度;反之升高感度

  • 稳定悬停时,机身总是有点右倾,是不是哪个舵的中点没调准?
   右倾的话你可以调整第一个舵机的(机头向自己,左手那个舵机)中立点

  • 现在都是靠机上单片机做的十字盘混控,三个舵机应该不是某个管副翼、某个管升降、某个管螺距这样相互独立不相关了,比如螺距是靠三个舵机同步升降做到的,为什么说明书里还是用副翼舵机(当然台湾同胞叫“伺服器”)、升降舵机和螺距舵机来命名它们?它们的名字跟它们的功能还有主要关系吗?或者只是历史遗留问题,就像现在的火车用电,但还是叫“火”车一样?
    你的理解没错,和火车不用火,另外因固定翼还是沿用单独的一个舵机管一个功能,遥控器是同时支持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所以还是沿用这种通道命名方式

回答完毕,不知道得几分;)

楼主:
IMF发表于2014-01-28 11:45:18
也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 悬停时,尾巴抖得厉害,然后我不断调小gain(机上主板的gain电位器),直到最小了,才好,是否不正常?
    尾巴抖厉害,应该是感度太高了,你可以在你的控里面GYRO选项调整感度数值,调到不摆即可

  • 控上第5通道,我设的gyro,用ld钮,但好像对gain没有作用,反而对浆距有影响,为什么?我以为gyro就是用来调感度的,就是gain,是不是理解不对?
  主板上面的GAIN旋钮是指的3轴的感度,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值,比如***打升降副翼急停后,飞机左右摆或者前后摆,可以调整这个旋钮来降低感度;反之升高感度

  • 稳定悬停时,机身总是有点右倾,是不是哪个舵的中点没调准?
   右倾的话你可以调整第一个舵机的(机头向自己,左手那个舵机)中立点

  • 现在都是靠机上单片机做的十字盘混控,三个舵机应该不是某个管副翼、某个管升降、某个管螺距这样相互独立不相关了,比如螺距是靠三个舵机同步升降做到的,为什么说明书里还是用副翼舵机(当然台湾同胞叫“伺服器”)、升降舵机和螺距舵机来命名它们?它们的名字跟它们的功能还有主要关系吗?或者只是历史遗留问题,就像现在的火车用电,但还是叫“火”车一样?
    你的理解没错,和火车不用火,另外因固定翼还是沿用单独的一个舵机管一个功能,遥控器是同时支持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所以还是沿用这种通道命名方式

回答完毕,不知道得几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觉得默认的电池保护电压5.7V太低了点,每节才2.85V。出现过两次低电压保护下降之后主浆突然抽搐的情况,有点吓人,猜想跟保护电压太低有关,于是按照说明书28页的描述把保护电压改为6.2V,就再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了。

楼主:
补充一点:150还是很耐炸的,到目前为止,小炸过好多次了,每次都无大碍,拼回去就好。
包括一次中途弄手机没断电关机,不小心把油门推到了头(幸好是小机),砸到墙上掉下来,舵机连杆脚架什么的都散了,拼回去就好,十字盘中的金属轴承轴向脱出,点了胶塞回去就好了。
不过今天突然发现上升无力,检查发现主齿轮D型轴孔已经磨圆了……春节期间没得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150还是很耐炸的,到目前为止,小炸过好多次了,每次都无大碍,拼回去就好。
包括一次中途弄手 ...

最好是换新,应急可以用R48先顶着救急

网友C:
英文底子不好,看不懂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底子不好,看不懂futaba...

总结了一下相关单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了一下相关单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968&extra=page%3D1,希 ...

很感谢你的分享!虽然我没有买FUTABA的东西,学习了很多的关键词,LZ好人~

网友:
楼主一套多少钱入的?正在观望中。

楼主:
hyathins发表于2014-02-04 21:54:23
楼主一套多少钱入的?正在观望中。
版内不让讨论购买和价格吧,私信你~

网友:
口水大大的.. 好东西

网友:
眼馋,表示无米,唉

网友:
楼主说得非常详细,非常感谢啊。

网友:
保持油门杆在正中间,左右打方向,副翼舵机会转动,找到摇臂水平点(看眼力?!)。

请教:我的左右打方向,副翼舵机怎么不动呀?

楼主:
azgbj发表于2014-02-13 20:54:39
保持油门杆在正中间,左右打方向,副翼舵机会转动,找到摇臂水平点(看眼力?!)。

请教:我的左右打方向,副翼舵机怎么不动呀?
会的啊, 你再确定一下:
1. 控上的通道是否设置正确? 确定打的是方向(自旋);
2. 对频成功与否? 对频后掉电再上电;
3. 按150上的设置按钮进入设定模式了没? 按进设定模式时, 舵机会抖几下提示。

网友:
好想拥有亚拓啊,但是越精致的东西,就要动手能力越强。。。。哎。。。。。

网友:
谢楼主,以解决,我是右手,打错摇杆了。新手。。

网友:
新的问题,通电不起飞时,升降、副翼的舵机一切正常,舵机自动回位。但起飞以后,升降、副翼的舵机不自动回位,怎么回事?
是遥控器没设置好吗?刚开始接触直升机,请帮帮忙。我的遥控器是新买的14SG,先谢了。

楼主:
对于六通3d直机是正常的。

4通直机飞行中会回中,杆量对应舵量,对应姿态角,这与一般载人直升机是一样的,控制起来相对直观简便。

而6通则不同,杆量积分才对应姿态角,只要有杆量,机身姿态角会一直转动,直到你杆回中,它便保持角度不变,杆量对应的是姿态角的转速,也是因此它才能倒过来(而4通机不能),所以你打杆,机身就转,即使之后杆回中了,机身也是要保持刚刚的姿态角的。

如果你拿住机机,推起油门后,稍稍打副翼后回中,十字盘便倾斜不回中,以保持两侧浆拉力不同,产生自转力矩,这时如果你顺势将机机侧倾至它“预想”的倾角,十字盘便会回中(相对机身自己),因为倾角目标已达到,它便“不再努力”倾斜。

油门很低和停转时,十字盘确实会回到跟4通机一样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可以保证起飞离地前,十字盘总是水平的,并便于起飞前检查舵面反应,紧急收油落地时也便于控制;或有其它考量,望高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底子不好,看不懂futaba...

偶也是,以前有台FF9也卖了,出外场麻烦呀,英文

网友:
尾电机是软肋啊,米人可以无视。

网友:
炸机配件是个坑。

网友D:
你好14SG GYRO 后面有RUD 去不掉 求解。 通过行程观察 菜单。发现 推有油门没有螺距啊。2通道和6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14SG GYRO 后面有RUD 去不掉 求解。 通过行程观察 菜单。发现 推有油门没有螺距啊。2通道和6通道混控
...

“GYRO 后面有RUD 去不掉”
是哪个菜单里面?

“2通道和6通道混控”
你自己设置混控吗?如果linkage - model type选择了Helicopter(直升机),油门杆是直接与螺距绑定的,应该不用自己设置,需要设置的只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E:
此机在二手区非常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机在二手区非常火。

是么?求推荐,因为我还想再入一个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机在二手区非常火。

谢提醒,真找到一个~

网友:
才买了一套,挺好用。在家里面练手不错的。就是要注意还是有些威力的,把我家的椅子腿砍了几条痕

网友F:
mark T-Rex 150和T14SG,大图详细记录开箱,设定和调试

网友G(2014-03-21):
脚架都断了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