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smini 尾巴回弹请教

楼主(2014-01-28):
tagsmini 尾巴回弹,怎么都调不好。不打舵锁的挺好。
可是一打舵尾巴总要弹几下。
上次另一魔友用的tags01,e12 也是弹啊弹。
JR能不能出一份关于软件里各个参数的调试指南?目前软件里的注释台笼统了。
还是jr的三轴就是这样的?再调不好也只能考虑mb 或 v8了。

网友:
感度现在多少?我的感度一般在normal模式下85%,idel 83%。

楼主:
qingdaojinjie发表于2014-02-19 17:35:03
感度现在多少?我的感度一般在normal模式下85%,idel 83%。
tagsmini里面感度只有整数,软件里面也没有百分比这一说吧

网友:
记得在这个论坛里看到过有个摩友写的《调试三轴陀螺仪的说明》里面提到过,好像是调参软件的第3页右下角两项参数,其中一个就是锁尾,找找看看吧。

网友(2014-02-27):
回弹一般是机械问题!找找尾巴哪里不合适吧!把舵机卸掉,电机转起来拉舵机拉杆,看哪里卡!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