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 安装位置应该距离飞控接收等电子设备多远?

楼主(2014-01-28):
请教:naza lite gps 安装位置应该该距离飞控接收等电子设备多远?太近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安装的了才是你要考虑的,放哪里锁的可靠,和图传天线远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了才是你要考虑的,放哪里锁的可靠,和图传天线远点就行

离接收和飞控近了会干扰吗?

网友:
飛控與gps基本上!距離都不是問題?安裝點才是重點
飛控盡量要靠重心位置,gps天線最好遠離圖傳天線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