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各种飞控稳定性 动力搭配讨论

楼主(2014-01-28):
  咱玩航模,都是天上的东西。要的就是个  稳定和易用。

   多轴的组成  不外乎就是:
飞控     电机  电调   机架

电池  图传  遥控器,就可以爽飞啦

  市场上,各种 型号 的设备,

品牌不同,价格也 层次不齐。

  那么,大家用什么飞控?

啥动力?

体验如何?

怎样才是好的搭配?

谢谢大家,马年大吉  ~祝爽飞...

网友A:
沙发  mwc飞控(2560+86)
f4006
蜘蛛30a
碳尼龙的1147浆

飞科d7e,刷g大固件,改三段开关
diy 机架(520)
diy 电池
diy 充电器
强挂手机
用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mwc飞控(2560+86)
f4006
蜘蛛30a

能人啊!最近想做个~

网友B:
57185490 二楼的模友   MWC的飞控 定高的效果如何   据说GPS的稳定性几乎没有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7185490 二楼的模友   MWC的飞控 定高的效果如何   据说GPS的稳定性几乎没有  是这样吗?

哈哈 gps 数传 图传都没有
没定高过 光自稳过(还没看出效果)
咨询过别人 ,刷2.2版本 气压计盖海绵
定高上下浮动1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gps 数传 图传都没有
没定高过 光自稳过(还没看出效果)
咨询过别人 ,刷2.2版本 气压计盖海绵

  57185490谢谢了 自稳的效果如何?

楼主:
零度  和  大疆  各自的  优缺点是啥?

那个更稳定?

网友:
动力的话 x2212 朗宇x2212  恒力4822 kv690
机架450塑料,500铝合金,自制三轴,自制600折叠四轴
东西3s 2200 和 4s 5200
桨就是1047和1238
飞控只有MWC..
以上所有配置都是默认参数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  和  大疆  各自的  优缺点是啥?

那个更稳定?

零度没用过···dji V2的路过表示还行···不过听说貌似好像可能也许零度更安全些

网友C:
看你要干什么用的啦~用多轴撒农药有撒农药的配置···搞航拍有搞航拍的配置···偷*窥(监控)有偷*窥(监控)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57185490谢谢了 自稳的效果如何?

我感觉开不开自稳模式都一样
我也没调整过参数
有一点小飘 呵呵
没时间飞 也懒的调了
凑合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干什么用的啦~用多轴撒农药有撒农药的配置···搞航拍有搞航拍的配置···偷*窥(监控)有偷*窥(监控 ...

对不起啊,我没吧用途说清楚。

当然是航拍啦

先把航拍搞好...

求赐教~不胜感激~

马年吉祥如意!!

网友C:
狗?微单?单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微单?单反?

您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C:
我现在是F550,v2,铂金30a,v2216,8000ma3s,2轴狗台,如果挂狗的话这个配置还行,6轴比较安全···准备升级了···现在手头握着6个4110···正在纠结什么机架好,打算再买2电机搞老高的H8上大电池长航时···

网友:
潜水有些日子了,有个配置计划,准备空闲时搞点航拍,请各位前辈指正!!!
naza lite 网购450碳机架准备加长碳管至500-600机架 2810电机 飞腾30a电调 配1047或1147浆 3s30c5200电池 起飞1700g
不知可行?请前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F550,v2,铂金30a,v2216,8000ma3s,2轴狗台,如果挂狗的话这个配置还行,6轴比较安全···准备 ...

你的550感觉如何?

续航,稳定性,用啥控?

网友D:
我的其中一四轴配置: 自由飞
机架:SK450高强度四轴尼龙机架
飞控: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
电机:朗宇 X2212 kv980
桨:1047乾丰浆
电调:好盈天行者20A
电池:花牌3S2200mah 25C
重量:865g
飞行时间: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其中一四轴配置: 自由飞
机架:SK450高强度四轴尼龙机架
飞控: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

电池小了吧?

您应该参考大疆精灵2的配置,也许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E:
大轴距+小桨+高转速+长径比高的电机=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轴距+小桨+高转速+长径比高的电机=稳

字数不多,都在点儿上!

谢谢您~祝您爽飞~

马年大吉大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数不多,都在点儿上!

谢谢您~祝您爽飞~

多谢多谢,同喜同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轴距+小桨+高转速+长径比高的电机=稳

非常经典

网友F:
diy450机架 2212kv1000 天行者30A 玉兔二代 devo10 diy电池3s 5000毫安 悬停22分钟 我朋友一台精灵一代 没gps lite飞控

大家没gps情况下  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450机架 2212kv1000 天行者30A 玉兔二代 devo10 diy电池3s 5000毫安 悬停22分钟 我朋友一台精灵一代 没g ...

   diy好啊!
大力支持!!!!!!!!

总想着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我也来报报我的450小四轴
DJI F450机架
DJI NAZA LITE 飞控无GPS
好盈天行者20A
朗宇A2212 980KV
ATG 1047 桨
狮子 3S 5200mah 30C
1160g  悬停17min

网友:
好好好技术啊

网友G: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机架我一直在换,山寨的450,,6轴小斯,700异型,550异型,飞控ff,apm,零度x4,电池2200,5000,5400,电机2212,2216,4110,桨1038,1147,1238,1555,,,这是我用过的,目前准备买伞型折叠机架,配4110,1238,5400,x4搞航拍,apm配550异型飞fpv,,,这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机架我一直在换,山寨的450,,6轴小斯,700异型,550异型,飞控ff,apm,零度x4,电池22 ...

谢谢,元宵佳节快乐!
说的是啊...

玩过这么多,感觉怎样才是合理的搭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元宵佳节快乐!
说的是啊...

要稳定就买商业飞控,先买个,山寨450练手,2212,1047,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稳定就买商业飞控,先买个,山寨450练手,2212,1047,2200

现在有a2飞控,10chp遥控,老虎4010电机,铂金30a各八个

5020电机和飞腾30A各六个

mr4822四轴一套

还有大疆f450一套

不知如何配套机架...

什么样的机架强度好,稳定,重量轻,方便携带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