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安卓手机地面站软件Droidplane求解

楼主(2014-01-28):
每次使用时都没有地图显示,显示地图那里是空白的,勾选过使用离线地图,结果是空白,然后取消勾选,还是空白。重启过软件和手机还是空白。怎么才能离线使用地图呢?

网友A:
安卓地面站用的是 Google map 地图吧,, LZ的手机翻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地面站用的是 Google map 地图吧,, LZ的手机翻牆了吗?

三星的手机,手机咋***(监控)?不会翻,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星的手机,手机咋***(监控)?不会翻,求教

偶也不會,偶用的港行,直接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不會,偶用的港行,直接可用

额,羡慕

网友(2014-07-31):
哈哈,是的手机手机翻牆就可以用了。百度一下我是一个梯子

网友:
现在很多VPN都有手机端了 直接用系统自带的VPN也能直接翻的。 一个月也就10来块。 玩这个还是要查国外资料 VPN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