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第一架小飞机,视频已上,求指点。

楼主(2014-01-28):
按照第一个的图纸用珍珠棉做了一个翼展50cm的飞机。起飞总重35g。但是起飞后总是超右边打转,即便向左打了满舵,最多也只能保持直飞,无法左转。而且会上下波浪式前进,请各位诊断下自己向左偏航是因为右边电机的下拉有点大,还是机翼角度不对称造成的? 另外上下波浪式前进是因为中心有点靠后吗?

另外感觉动力稍显不足,视频中都是满油的状态。如果改用凹凸翼型是否能好点?虽然你我感觉这么小的飞机用什么翼型似乎对升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看看机翼是否有扭转(两边机翼迎角不同),你先调直了再看看有没有波状飞行,有的话重心向前点或水平尾翼后缘向下搬点(俗称推杆)

网友A:
又看了下你的图片,把左机翼后缘向上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下你的图片,把左机翼后缘向上搬点。

两个机翼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可能安装的时候有误差?这样做减小这种误差?

网友:
有创意  看见你的这架飞机 想起我入魔时的第一架飞机了 龙升小白鸽  我的功勋机  呵呵  可惜后来连尸体都没了  哎  怀念啊

网友:
波浪前行就是重心靠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机翼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可能安装的时候有误差?这样做减小这种误差?

对,如果不是两边动力不平衡,就是机翼有扭曲,或方向舵(垂直尾翼)有问题。解决办法,两手抓住左右机翼两边,左机翼后缘向上,右机翼后缘向下扭,要矫枉过正。不行加点热。还有就是把垂直尾翼后缘向左般。

网友B:
珍珠板太软了诶,加工过程中很难保持对称,上天后速度快了也会有扭曲变形…另外,为啥要用双发……?这不是增加了不对称推力的麻烦码…………

网友:
增强人民体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珍珠板太软了诶,加工过程中很难保持对称,上天后速度快了也会有扭曲变形…另外,为啥要用双发……?这不是 ...

玩具飞机上拆的设备,只能用双发。动力不一样可以微调的。

楼主:
我这个叽叽改成后推,无上反角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2019-08-07):
难,加大电机吧,暴力飞,板砖都能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