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也不会失速螺旋了--低成本的FPV

楼主(2014-01-28):
三年前的一次失误,我的H飞控带着原装的DSX9的接收和所有的设备飞丢了,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提空回家,损失了三千多。。。后来转转四轴,从最差的2212开始转载8架四轴,到最后的4112配铂金,突然发现,反而不敢大胆的玩了,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曾经的2212配个杂牌的电调,穿梭在各种复杂的丛林中的感觉再也不敢飞了,,突然又留恋起XXD的配置了,,,

用433做的遥控器,,载机是用U2的,800毫瓦图传,索尼700线单板摄像头,载机上的设备,一共就1000左右,,然后配上自己做的165翼展的无副翼载机,全程不开自稳,都可以自动平衡,低速到完全没动力时候,垂直下降,都不会翻,

网友:
四轴同感

网友:
包包说过,天上飞的东西,成本越小越好,成本越小,心理压力越小。

网友A:
楼主,你的飞机好飞不失速?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机翼面积是多少?容不容易失速可能和你翼载荷高低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飞机好飞不失速?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机翼面积是多少?容不容易失速可能和你翼载荷高低有关 ...

5200的3S电池,起飞重量是985克,我的翼展是165,宽度是21CM,没有副翼,直接用垂直尾翼控制方向,不会失速的主要原因是机翼两端的上翻角,还有就是重心的的调整

网友B:
樓主可以分享圖紙?

网友C:
顶,kt板机飞FPV特别舒服,除了留空时间短一点

网友D:
LZ设计的机机挺完美的

网友E:
楼主遥控器是自己做的吗?能共享下遥控器的制作方法吗?

网友F:
是不是玩航模的,都有飞丢飞机的经历?估计玩直机的会好些吧!

网友:
4轴 好骨干啊

网友G:
牛  飞过多远多高  KT机还是不错呢

网友H:
自己做的好!准备用苯板热切割,轻木翼肋和双碳管加强机翼,加外蒙皮碳尾管,DIY猎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可以分享圖紙?

图纸自己用手工画的,在单位放着,要过段时间才回去,下次发给你,做过两架,调试后定性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kt板机飞FPV特别舒服,除了留空时间短一点

KT机就是便宜方便,而且翼展可以自己做的很大,我这个2212的动力,可以上到165的翼展,所以很大了,停空时间可以做到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设计的机机挺完美的

哈哈,这个机型原本是给学生飞的(我是学校的航模老师),自己设计了好几种机型,发现这个很稳定,不会飞的人都能飞,所以上FPV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遥控器是自己做的吗?能共享下遥控器的制作方法吗?

我没用到遥控器改装,,,是直接用舵机控制器直接控制433用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3288&extra=这个是我遥控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玩航模的,都有飞丢飞机的经历?估计玩直机的会好些吧!

玩直升机也有很多人飞丢过,因为看不清尾巴了,,普通的固定翼,一般不会飞丢的,,玩FPV的难免会飞丢,,所以我才搞了一套低价的固定翼玩玩,而且也蛮可靠的,飞丢不会太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  飞过多远多高  KT机还是不错呢

这个飞机爬高很轻松的,我现在165的翼展,只用了2212的电机,电机换大点,爬高很简单的,,遥控我是用433直接做的,最远距离能上40公里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的好!准备用苯板热切割,轻木翼肋和双碳管加强机翼,加外蒙皮碳尾管,DIY猎鹰

是啊,,我的四轴基本都自己做的,航模就是折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的四轴基本都自己做的,航模就是折腾

动手就是乐趣!就是一把年纪了,不好意思公开玩,周围的人都不懂航模,觉得是小孩子玩的。他们无知搞得我压力大,只能躲地下室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手就是乐趣!就是一把年纪了,不好意思公开玩,周围的人都不懂航模,觉得是小孩子玩的。他们无知搞得我 ...

是的是的,,你玩的级别再高,在别人眼里也觉得是玩具,我油机玩到30CC的,直升机玩到500和30级的,再别人眼里都是玩具,,,所以后来开始玩四轴和固定翼的FPV,对他们就说是无人机,可以定航,定位,自动驾驶,拍摄拍照等,说的他们都很神奇,,这样就没人说是玩具了,,哈哈

网友:
是吗?!我刚入手U2S飞控和切糕433,图传节后进,但愿能有你那样的效果

网友I:
楼主以后分享下图纸我给你加威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爬高很轻松的,我现在165的翼展,只用了2212的电机,电机换大点,爬高很简单的,,遥控我是用433 ...

我的也是KT天行者, 2米翼展的 ,也是切糕433,  还有一个六轴,  都是用的APM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kt板机飞FPV特别舒服,除了留空时间短一点

貌似留空时间和是否KT无关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KT机就是便宜方便,而且翼展可以自己做的很大,我这个2212的动力,可以上到165的翼展,所以很大了,停空 ...

你的机翼有没有设计翼型 ?如何加强的?  机身用了几层KT?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机型原本是给学生飞的(我是学校的航模老师),自己设计了好几种机型,发现这个很稳定,不会飞 ...

呵呵,要向老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机翼有没有设计翼型 ?如何加强的?  机身用了几层KT?

机身用一层板,用探险管和透明胶加固,机翼建议用两层以上加探纤管加强,我这架是单层的,风大的时候会共振,我另一架用两层加固的,抗风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以后分享下图纸我给你加威望!呵呵~

图纸是手工画的,在单位,下次发给你

网友:
嗯,手艺真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顶DIY! DIY精神应该是航模爱好者的主要支柱

网友:
牛人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