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宏卡上的台达变频器如何设置?多段速设置好了,但.............

楼主(2014-01-28):
弄了关天,没弄转.
首先P01已经设置为: 運轉指令外部端子控制,鍵盤STOP有效
P17~P23已经设置了7个频率
维宏卡的上的低中高已经接在M3 M4 M5上 GNC已经接在卡上的GNC上,但......点软件的主轴按钮,主轴不动~~
貌似少了个启动信用,用电线将M0与GN短接,主轴动,再短接M345 会有不同的速度,但是这样就不受软件控制了.......但找不着原因~求大神解决啊~

还有一个疑问,变频上是7个速,维宏板上是三个速,软件上是0-24000,那调软件的速度会有什么后果?  好像三者对应不上.

网友:
多功能端子需要指定功能才能用

网友:
也就是指定哪3个端子用来调多段速

网友:
比如设定为m3  m4  m5为低中高速端子        3接地为100hz   4为150   3+4为200  5为250   3+5为300    4+5为350    3+4+5为400hz

网友A:
正转端子接地,同时要设定开机及启动

网友:
微宏软件调速就是控制他的高中低三个端子于地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转端子接地,同时要设定开机及启动

谢谢这位兄台的回复.

正转端子接地,就是设置开机及启动不会.
按接线图那样,从维宏卡的GN地引线出来接上变频器的正转端子(M0)和变频器的GN端子. 一接地就转,额~~不受软件控制.看台达变频器的高明书.上说要运行多段速先要给一个开关信号,问题是维宏块没有GN的开关信号.

网友B:
如果你按照上图来接肯定是错了
ACM跟S1已经短接了!运动卡哪里能控制呢?
还有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按照上图来接肯定是错了
ACM跟S1已经短接了!运动卡哪里能控制呢?
还有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

你好,谢谢.那变频器是VFD-M系列的,下面是那端子的图,没找着哪个,唉~
打算用那个变频器自带的断电器控制水泵,已经设置好,用万用表测过,转的时间是通的,停时是闭的.维宏应该不能控制水泵吧,对不?

网友:
你查一下维宏输出端是共0V还是共5v啊!变频器是共0v的
就是查主轴底和GND有没有电压!

网友A:
我就是刚改的微宏卡和变频器,也是这个电路图一切正常,本想改成开关微宏软件就能自动开关雕刻机的驱动和变频器电路的,但微宏退出后还是输出五伏电压所以没能实现

网友:
我还准备把变频器故障输出并入限位,即实现主轴故障或异常时能自动停止雕刻机运转

网友A:
你的如果设置正确,通电后变频器run灯亮,正转灯亮,频率输出为零,微宏主轴开后就有频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刚改的微宏卡和变频器,也是这个电路图一切正常,本想改成开关微宏软件就能自动开关雕刻机的驱动和变 ...

你的也是台达变频器?

没有那个ACM端子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如果设置正确,通电后变频器run灯亮,正转灯亮,频率输出为零,微宏主轴开后就有频率输出

额,我将那个面板设置的频率设为0,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2022-04-20):
楼主,现在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用软件来控制停转,不知要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