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调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4-01-28):
大疆的30A电调和好淫的铂金30  这俩电调哪个好些

大疆的30opto能和非dji的电机兼容性如何 是否能用于朗宇4110s
有前辈用过的吗

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dji的电调不需要调油门行程 这是什么高层次的技术吗?

网友:
会玩的人多,会深入研究的少。

同样期待~

网友A:
铂金甩大疆2条街以上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甩大疆2条街以上不解释

这个有啥数据上的验证吗?  这俩个都是30Aopto 怎么体现出性能上的不同呢 求高人解答

网友:
不光要看性能...还要看做工用料..感觉铂金的用料很扎实..而且铂金响应速度确实快一些

网友:
走主流路线,铂金吧。多人用的总不会错。

网友:
大疆的东西胜在稳定,大疆的电调电机都是配套的,油门行程什么的都是出厂就给你设定好的,大疆电调没有设定进角·刹车·启动模式等等功能,说白了就是一套比较稳定的新手入门装备。但是如果用大疆的电调配其他电机就不一定这么稳定了,再说了大疆也不是做电调的,哪能跟好盈比?

网友:
去好盈官网自己看吧

网友A:
一个是追求稳定的入门电调,一个是国产顶级电调系列,你觉得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追求稳定的入门电调,一个是国产顶级电调系列,你觉得哪个好?

如果连这俩电调的定位都不清楚我也不会发帖问上述问题

我手里这俩电调都有 好淫的说明书我也十分认真的熟记在心 不夸张的说 现在论坛上手里玩好盈电调的9成人只做过油门校准这一项电调设定 至少有一半的人铂金编程卡没买的吧 更得有一半以上的人离开说明书根本无法听声做设置

你给我这样的答复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玩模型从不站在商品的角度 我只讲性能 讲数据 我需要的是真正和我有同样疑惑并亲身实践过的前辈传授点经验而已

附:我之前用X4 650架子配恒力4220测试过  4dji和4好盈 默认设置下手感无差别 楼下参考 希望有实测的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连这俩电调的定位都不清楚我也不会发帖问上述问题

我手里这俩电调都有 好淫的说明书我也十分认 ...

原来不是新手啊,好吧既然楼主的问题这么深奥,那我就来回答你问的一个新手问题吧···为什dji电不用校准油门行程···很简单,因为dji电调油门线性是出厂就设定好的,程序就是这么设定的,想改都改不了,也不是什么高端技术,个人感觉可以设定油门行程的技术更高端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新手啊,好吧既然楼主的问题这么深奥,那我就来回答你问的一个新手问题吧···为什dji电不用校 ...

对 其实我就对这点一直没有理解 因为要是说想自己规划适合自己的行程 用遥控器 用软件 用哪种方式都要比在电调设置上来的方便易用 也都可以实现 为什么偏要在电调上做
反过来想 dji的电调凭什么不用做行程校准? 他能保证他生产线上的电调出厂前都绝对一致了?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使用时的确不需要校准行程就能用 在电机健康电机体质一致的情况下 dji的电调能够实现精准的同起同停 4电机温度也一致

而如果dji都可以在出厂前就将油门行程能设定的很精准 这样的技术好盈肯定也是具备的 为什么好盈需要用户自己设定

功能可自定义上 铂金当然完爆了dji  但是仅仅站在90%的用户角度上讲 在默认设置下(仅仅自己校准个油门)   dji30A电调是否能兼容其它主流电机 并且正常工作?

再有就是 铂金在默认设置下的性能和dji的30A相比是否差不多  “这就是我问的核心问题”?

可靠性这方面应该不用考虑 主要就是是否兼容电机    因为电调炸机的案例不算太多 什么电调都有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