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柏通图传出问题了,传不了图像

楼主(2014-01-28):
我的柏通图传出问题了,传不了图像,1.2g 800mw,地面测试,接电后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道指示灯都亮着,就是没有图像传出来,很郁闷,几个月前飞的了,一直没动。天线也没换过,不知道怎么解决?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用了1年的栢通800毫瓦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后来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1年的栢通800毫瓦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后来直接扔了

然后换啥了

网友A:
又买了个栢通800mw和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买了个栢通800mw和1W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是要换发射机还是接收机,得找模友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把发射机外壳打开,拿烘鞋器吹上2小时试试

网友:
我有个柏通,把发射机拆开看过,那个布线,结构,差得一逼,换了线之后就一直信号不好,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射机外壳打开,拿烘鞋器吹上2小时试试

额,请问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B:
可能是频点漂移,这样可以驱除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频点漂移,这样可以驱除潮气

恩,谢谢

网友:
我有个图传现在发射不工作谁能修或指点一下,现在是发射机给电风扇不转耗电差不多2安把上下两块板子分开风扇开始转自己判断是功放那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频点漂移,这样可以驱除潮气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一开始还不以为然,昨天拿电吹风一吹,居然真的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