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P NANO小六通闹心跳舵原因找到了

楼主(2014-01-28):
应该有一个星期了,不定时突然跳舵,直机失控炸机、摔机,真是闹心死了。为此负出了横轴炸弯、尾桨炸坏了3个、机头罩固定座摔坏等代价。今早飞又一次跳舵炸机,拔电上电再飞,正常飞行约飞3分钟直机断电掉了下来。这时控的电量显示没有电了,心想是控没有电所至。更换控电再试直机主板的灯不亮了,但电调能正常自检,第一个想到的是小六通主板摔坏了。经过一翻检查终于查到了,原来是电调的BEC黑线断了,这下原来的跳舵也是这一原因所至。很快焊好了黑线,电上再试直机一切正常,无悬念飞完3块电池(就剩3块电池了),小六通又可以天天飞了。

网友A:
bec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c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

电调给接收板供电那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

BEC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除了供电外还有一个迅号线,是接收机给电调的油门控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c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

BEC不是线,是有刷电调的意思。

网友B:
上将也玩小机了,哈哈,是不是冬天太冷没法出门?

网友:
我的wasp nano cp的线都摔断无数次了,就是抓起来用电烙铁焊上,继续飞……

网友:
zstommy发表于2014-01-28 13:38:15

电调给接收板供电那条线

网友:
MLYSY2008发表于2014-01-28 13:48:53

BEC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除了供电外还有一个迅号线,是接收机给电调的油门控制线。

网友:
neosunrise发表于2014-01-28 13:50:58

BEC不是线,是有刷电调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将也玩小机了,哈哈,是不是冬天太冷没法出门?

是呀,冬天外面不能飞只能在家飞了,小六通是首选。泉速这款无刷小六通性能还不错,从稳定性方面看新手也可以飞。

网友C:
我的那个线接触不良,经常失控狂转,吓人的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线接触不良,经常失控狂转,吓人的狠

将那个接触不良的线焊好就是了。

网友D:
我的华mini是副翼舵机跳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怀疑主板问题,给主板供电的线路接住不良不会只造成一个舵机的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我的确实也有这问题,现在直接去掉插头,焊到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mini是副翼舵机跳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怀疑主板问题,给主板供电的线路接住不良不会只造成 ...

舵机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无规律跳舵,那就要找一找有虚接的地方了。主要找与舵机供电或迅号有关的接线,这些部位会导致舵机无规律跳舵。